[电路/定理]
晶闸管驱动电路中三极管相关问题

楼主(2016-05-08):
如题所述,在如图晶闸管驱动电路中,Y2驱动信号在接地或浮空的情况下,加入24电源,瞬间R3就烧掉了;改为由0逐渐增加电源至24V,2N6718集射极电压在初始就为0.6V,随着电源电压增大有增大趋势,最终在10左右,R3被烧毁。是否意味着三极管一直处于导通状态,导致R3烧掉呢?更换三极管后无效,请大家帮忙分析一下原因。电路是否有问题。共同学习一下。

网友A:
找了半天,也没找到R3。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找了半天,也没找到R3。

早晨好!

网友C:
是R4吧?
Q2已经坏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是R4吧?
Q2已经坏了?

楼主说换过三极管,那么楼主把Q2引脚弄错或者买到劣货的可能性更大。

网友D:
检查一下管脚接错了没有,Y2接地和悬空时,集电极应该是24v

楼主:
感谢各位回复,录入错误,不好意思,是R4瞬间烧毁。三极管的管压降一直处于0.6V-0.8V,应该是一直处于导通状态。今天一天的测试,将三极管改为6043问题就没有了。是不是6718不能用在此场合呢?感谢大家的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