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急!求问各位大神!

楼主(2016-05-08):
OPA656构成同相放大器,输入20mv,放大50倍,输出1v。增益带宽积500M,按理来说这个时候带宽是可以到接近10M的,但是在不到1M的时候输出就衰减了,1M的时候衰的还很厉害。。。正负5v供电,芯片还有点烫。。。这是为什么呢?请教各位大神

网友A:
看了下手册里的曲线图好像这个片子过了10M就会有衰减,而且你的放大倍数更大,输出也更大,估计衰减会更严重一点.你可以对比下看是不是.

网友B:
还是检查下你的布板的情况,不要一维推给OP,1M分布电容已经在影响了。如果按RF板原则应能达到,可以好好研究下原厂的EVAL板的布线状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了下手册里的曲线图好像这个片子过了10M就会有衰减,而且你的放大倍数更大,输出也更大,估计衰减会更严重一 ...

我重新画了块PCB,可以到1M。。所以不是放大倍数的原因,谢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是检查下你的布板的情况,不要一维推给OP,1M分布电容已经在影响了。如果按RF板原则应能达到,可以好好研 ...

重新画了块PCB可以,应该是布线的原因。去哪里可以看到原厂的EVAL板?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是检查下你的布板的情况,不要一维推给OP,1M分布电容已经在影响了。如果按RF板原则应能达到,可以好好研 ...

还有一个问题,RF板原则是什么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重新画了块PCB可以,应该是布线的原因。去哪里可以看到原厂的EVAL板?

上官网,选器件的有相应的评估板信息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还有一个问题,RF板原则是什么呢?

走线要粗短,方块形。

网友B(2016-06-12):
引用 楼主:
还有一个问题,RF板原则是什么呢?

还有阻抗,防反射。电压源要串端接电阻,电流源要加并联电阻。达到阻抗匹配的原则。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有阻抗,防反射。电压源要串端接电阻,电流源要加并联电阻。达到阻抗匹配的原则。 ...

,多谢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