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请问,这个mos管有什么用处呢?

楼主(2016-05-08):
NU507是个高压线性恒流源,感觉不需要mos管子就可以工作,加上mos管的唯一作用只能是LED灯灭是,把滤波电容C1支路断开,不断开也没关系吧?

出了个新图,Q1、R4、D1,这三个还得再想想。先不添上。

准备实际测试,看看是否符合设想。

网友A:
可能形成PFC功能。

网友B:
请问PWMin是什么信号,Q1的驱动是和这个信号相关的。目测Q1和R4以及这个控制信号可作为开机瞬间浪涌电流抑制,或者控制LED灯开启电压的,或者关机时,LED灯关断速度的。
PS你的这个芯片不是有个COM脚接反馈电容的嘛??图上怎么没有;另外R2用一个电阻不是比较合适,在宽范围输入AC下建议R2用4个0805 或者1206的电阻比较保险

网友C:
2楼正解,斩波 PFC

网友B:
请问斩波是什么类型的PFC电路??工作原理是什么样的?没记错的话PFC电路是有电感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PWMin是什么信号,Q1的驱动是和这个信号相关的。目测Q1和R4以及这个控制信号可作为开机瞬间浪涌电流抑 ...

是的,反馈电容忘记了,R2一个电阻肯定不行,耐压不够,大神啊,连这个芯片需要反馈电容都知道

楼主:
PFC在这里具体怎么用?如5楼所说,PFC都需要电感元件,这里?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PWMin是什么信号,Q1的驱动是和这个信号相关的。目测Q1和R4以及这个控制信号可作为开机瞬间浪涌电流抑 ...

问过原厂设计人员了,是防止大数量同类电路使用时,开机瞬间电流过大,可能合不上开关的问题,谢谢,结贴!

网友A:
哈哈,随便编个理由就能哄小女孩不哭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问过原厂设计人员了,是防止大数量同类电路使用时,开机瞬间电流过大,可能合不上开关的问题,谢谢,结贴 ...

可能合不上开关是什么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合不上开关是什么意思?

说是如果没有Q1、R4、D1,大量同类电路一起上电,瞬时电流太大,空开自动断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哈哈,随便编个理由就能哄小女孩不哭了。

不存在哄骗,所有我请教的人,我想,无缘故的,他们都没有必要哄骗我,都是好心的帮我分析,要不大可不必理会!而我认为结贴,是我得到了我能接受的答案,当然,你如果认为电路有问题,可以直接说明问题出在那里,这对我也是有帮助的。所有回帖,我都心存感激,这让我进步。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空回帖,就己经结帖,真的是哄小孩。上电不冲击了PWM仍有冲击。我眼拙看不出PFC,反而是有损PF的,不过在 ...

就是去掉Q1、R4,D1换成一个合适电阻,这样可以减少冲击,效率没有损失,对吗?

楼主:
引用 楼主:
就是去掉Q1、R4,D1换成一个合适电阻,这样可以减少冲击,效率没有损失,对吗? ...

应该能提升部分效率,肯定不光是防止冲击。
刚查了NU507数据手册,提升效率有待商榷。再思考

网友B:
还有一点也许是需要注意的:MOS管的开通速度,即Vgs的爬升速度,也就是说,Vds下降过程和流过的电流决定的功耗,在不在他的SOA范围内。

网友B:
Q1和R4调换一下位置,这样Q1的驱动才是对地的,不然有可能再某个过程中Vgs的电压是负电压,可能。

网友B:
Q1环路貌似是否是一个输出恒压控制的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Q1环路貌似是否是一个输出恒压控制的作用?

很可能,Q1防止,空载时继续给C1充电到峰值310V

楼主:
所以,第二张图,用功率分散电阻R32处理这个问题

楼主:
但这样第二张图效率就低了,这样第一张图相当于提升了效率,也不知道理解对不对

网友E:
引用 楼主:
问过原厂设计人员了,是防止大数量同类电路使用时,开机瞬间电流过大,可能合不上开关的问题,谢谢,结贴 ...

这样说也有道理的,和串NTC电阻软启动一样防止大电容充电的电流对电网的冲击,也在一定程度上保护整流管的安全。当然,几条led灯影响不大。如果像工厂几十根同时开是平常事,等效电容是很可观的。经常听说有的大功率变频器上电跳闸的,就是电容充电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