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HAL库每天一例】第003例:GPIO-蜂鸣器

楼主(2016-05-08):
【HAL库每天一例】系列例程从今天开始持续更新。。。。。
我们将**每天至少发布一个基于YS-F1Pro开发板的HAL库例程,
该系列例程将带领大家从零开始使用HAL库,后面会持续添加模块应用例程。
同样的,我们还程序发布基于HAL库的指导文档和视频教程,欢迎持续关注,并提出改进意见。
例程下载:
资料包括程序、相关说明资料以及软件使用截图
等级不够,不给发连接(去掉下面链接空格)
百度云:pan. baidu. com/s/1jIvrqlC
(硬石YS-F1Pro开发板HAL库例程持续更新\1. 软件设计之基本裸机例程(HAL库版本)\YSF1_HAL-003. GPIO-蜂鸣器)

/**
  ******************************************************************************
  *                           硬石YS-F1Pro开发板例程功能说明
  *
  *  例程名称: YSF1_HAL-003. GPIO-蜂鸣器
  *
  ******************************************************************************
  * 说明:
  * 本例程配套硬石stm32开发板YS-F1Pro使用。
  *
  * 淘宝:
  * 论坛:ing10bbs
  * 版权归硬石嵌入式开发团队所有,请勿商用。
  ******************************************************************************
  */

【1】例程简介
  使用stm32控制蜂鸣器,实现蜂鸣器响或不响效果。

【2】跳线帽情况
******* 为保证例程正常运行,必须插入以下跳线帽 **********
丝印编号     IO端口      目标功能引脚        出厂默认设置
  JP3        PB0           LED1               已接入
  JP4        PG6           LED2               已接入
  JP5        PG7           LED3               已接入

【3】操作及现象
  使用开发板配套的MINI USB线连接到开发板标示“调试串口”字样的MIMI USB接口为开发板供电。
下载完程序之后,翻转蜂鸣器和LED1灯输出,使得蜂鸣器时响时不响。

/******************* (C) COPYRIGHT 2015-2020 硬石嵌入式开发团队 *****END OF FILE****/

bsp_beep.h文件内容:
#ifndef __BSP_BEEP_H__
#define __BSP_BEEP_H__

/* 包含头文件 ----------------------------------------------------------------*/
#include "stm32f1xx_hal.h"

/* 类型定义 ------------------------------------------------------------------*/
typedef enum
{
  BEEPState_OFF = 0,
  BEEPState_ON,
}BEEPState_TypeDef;
#define IS_BEEP_STATE(STATE)           (((STATE) == BEEPState_OFF) || ((STATE) == BEEPState_ON))

/* 宏定义 --------------------------------------------------------------------*/
#define BEEP_RCC_CLK_ENABLE()         __HAL_RCC_GPIOD_CLK_ENABLE()
#define BEEP_GPIO_PIN                 GPIO_PIN_7
#define BEEP_GPIO                     GPIOD

#define BEEP_ON                       HAL_GPIO_WritePin(BEEP_GPIO,BEEP_GPIO_PIN,GPIO_PIN_SET)    // 输出高电平
#define BEEP_OFF                      HAL_GPIO_WritePin(BEEP_GPIO,BEEP_GPIO_PIN,GPIO_PIN_RESET)  // 输出低电平
#define BEEP_TOGGLE                   HAL_GPIO_TogglePin(BEEP_GPIO,BEEP_GPIO_PIN)                // 输出反转

/* 扩展变量 ------------------------------------------------------------------*/
/* 函数声明 ------------------------------------------------------------------*/
void BEEP_GPIO_Init(void);
void BEEP_StateSet(BEEPState_TypeDef state);

#endif  // __BSP_BEEP_H__

/******************* (C) COPYRIGHT 2015-2020 硬石嵌入式开发团队 *****END OF FILE****/

bsp_beep.c文件内容:
/**
  ******************************************************************************
  * 文件名程: bsp_beep.c
  * 作    者: 硬石嵌入式开发团队
  * 版    本: V1.0
  * 编写日期: 2015-10-04
  * 功    能: 板载有源蜂鸣器底层驱动程序
  ******************************************************************************
  * 说明:
  * 本例程配套硬石stm32开发板YS-F1Pro使用。
  *
  * 淘宝:
  * 论坛:ing10bbs
  * 版权归硬石嵌入式开发团队所有,请勿商用。
  ******************************************************************************
  */
/* 包含头文件 ----------------------------------------------------------------*/
#include "bsp/beep/bsp_beep.h"

/* 私有类型定义 --------------------------------------------------------------*/
/* 私有宏定义 ----------------------------------------------------------------*/
/* 私有变量 ------------------------------------------------------------------*/
/* 扩展变量 ------------------------------------------------------------------*/
/* 私有函数原形 --------------------------------------------------------------*/
/* 函数体 --------------------------------------------------------------------*/

/**
  * 函数功能: 板载蜂鸣器IO引脚初始化.
  * 输入参数: 无
  * 返 回 值: 无
  * 说    明:使用宏定义方法代替具体引脚号,方便程序移植,只要简单修改bsp_beep.h
  *           文件相关宏定义就可以方便修改引脚。
  */
void BEEP_GPIO_Init(void)
{
   /* 定义IO硬件初始化结构体变量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

    /* 使能(开启)蜂鸣器引脚对应IO端口时钟 */
  BEEP_RCC_CLK_ENABLE();

  /* 设置引脚输出为低电平,此时蜂鸣器不响 */
  HAL_GPIO_WritePin(BEEP_GPIO, BEEP_GPIO_PIN, GPIO_PIN_RESET);

  /* 设定蜂鸣器对应引脚IO编号 */
  GPIO_InitStruct.Pin = BEEP_GPIO_PIN;
  /* 设定蜂鸣器对应引脚IO为输出模式 */
  GPIO_InitStruct.Mode = GPIO_MODE_OUTPUT_PP;
  /* 设定蜂鸣器对应引脚IO操作速度 */
  GPIO_InitStruct.Speed = GPIO_SPEED_FREQ_LOW;
  /* 初始化蜂鸣器对应引脚IO */
  HAL_GPIO_Init(BEEP_GPIO, &GPIO_InitStruct);
}

/**
  * 函数功能: 设置板载蜂鸣器的状态
  * 输入参数:state:设置蜂鸣器的状态。
  *             可选值:BEEPState_OFF:蜂鸣器不响;
  *             可选值:BEEPState_ON: 蜂鸣器响。
  * 返 回 值: 无
  * 说    明:该函数使用类似HALA库函数的编程方法,方便理解HAL库函数编程思想。
  */
void BEEP_StateSet(BEEPState_TypeDef state)
{
  /* 检查输入参数是否合法 */
  assert_param(BEEPState_TypeDef(state));

  /* 判断设置的蜂鸣器状态,如果设置为蜂鸣器响 */
  if(state==BEEPState_ON)
  {
    BEEP_ON;/* 蜂鸣器响 */
  }
  else /* state=BEEPState_OFF:设置蜂鸣器不响 */
  {
    BEEP_OFF;/* 蜂鸣器不响 */
  }
}

/******************* (C) COPYRIGHT 2015-2020 硬石嵌入式开发团队 *****END OF FILE****/

修改原因:修改标题

网友A:
STCubeMX软件很方便啊,自己画的板子能这样开发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STCubeMX软件很方便啊,自己画的板子能这样开发吗

肯定可以啊,使用STM32CubeMX方便很多的

网友B:
HAL库还没有用过。

网友C:
以前竟然不知道有源和无源蜂鸣器的区别,这个例子是控制的有源的蜂鸣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以前竟然不知道有源和无源蜂鸣器的区别,这个例子是控制的有源的蜂鸣器吧 ...

是有源蜂鸣器的,无源蜂鸣器需要用定时器控制
在百度云中有开发板对应的原理图

网友D:
LZ太有学问,
请问ID两个字怎么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