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列表
传输线模型的困惑

楼主:
2016-5-8
最近做低通滤波器设计的时候,发现滤波器的模型和传输线的模型竟然是一样的。但是低通滤波器是用来滤除高频信号的。这么来看,是不是说,传输线也可以用来做滤波器呢?
对于阻抗为50欧姆的传输线,只有传输线的分布电感和电容的比值固定2500倍。是不是可以设计出阻抗为50欧姆,不同截止频率的低通滤波器呢?
好吧,我知道我在胡说八道,快点来纠正我错误的想法吧。
图为阻抗为10欧姆的传输线模型 Zo=(L/C)开根号
下面为仿真结果:

2016-5-8 下午

继续做了一个仿真:

L为100nh,C为1nf。共14级。

(频率特性)
(延时特性)

L为700nh,C为7nf。共2级。
(原理图)
(频率特性)
(延时特性)

总结:
  1 带宽变大了?
  2 延时增加了?

网友A(2016-05-08):
看上去都是LC,好像是一样的。但实际上差别大了。比如带宽就很反常,一般来讲,信号通路上储能元件越多,带宽越窄,而传输线是物极必反,储能原件多到一定程度,带宽反而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上去都是LC,好像是一样的。但实际上差别大了。比如带宽就很反常,一般来讲,信号通路上储能元件越多,带 ...

你的意思是说,我加的分立元器件的个数太少了,我是不是应该多加几倍,看看带宽会不会变大。

网友B:
引用 楼主:
难道就不能用分立元器件来模拟传输线了吗?

当然可以。不过,仅用三节四节误差很大。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的意思是说,我加的分立元器件的个数太少了,我是不是应该多加几倍,看看带宽会不会变大。 ...

不仅要加节数,还要修改元件数值。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仅要加节数,还要修改元件数值。

加节数我可以理解,相当于增加传输线的延时时间。 但是我不太明白我为什么要修改元器件的值。特性阻抗是 L与C 比值的结果,应该和频率没有关系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加节数我可以理解,相当于增加传输线的延时时间。 但是我不太明白我为什么要修改元器件的值。特性阻抗是  ...

“特性阻抗是 L与C 比值的结果,应该和频率没有关系的”
和带宽呢?

网友C:
楼主何不用单节LC测试。

网友D:
你没看懂书吧,传输线上每一段远小于波长的长度才能用一节lc表示,你要求不是很精确的话每十分之一波度长度,用一节集中元件。要求精确的话,二十分之一甚至百分之一波长长度用一节lc集中电路。。。。lc的值等于单位长度lc去乘上你要模拟的长度,如十分之一波长长度。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没看懂书吧,传输线上每一段远小于波长的长度才能用一节lc表示,你要求不是很精确的话每十分之一波度长度 ...

谁又能知道我的每一节LC不是任何波长的以百分之一呢?

网友D:
你的每一节lc取值,应等于单位长度的l,c乘该节模拟的那段远远小于波长的长度,如百分之波长。而单位长度l,c又由你得传输线决定。

网友D:
单位长度l,c也可以从传播速度或delay时间推导,公式什么的自己看书,pspice multisim这类软件里也都有传输线元件,你可自行仿真与集中lc等效模型比较

楼主:
引用 网友D:
单位长度l,c也可以从传播速度或delay时间推导,公式什么的自己看书,pspice multisim这类软件里也都有传输 ...

有道理!!!那本书?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任何信号源都有阻抗,传输线是传输功率的,当负载阻抗等于信号源阻抗时可得最大功率,这个就是阻抗匹配。 ...

哈哈,是电压减半啊。  我的传输线本身就是10欧姆的阻抗,负载10欧姆,所以是阻抗匹配啊。 你说的π型衰减器如果两边都是相同的阻抗的话,那源电阻得消耗多的的功率啊

网友F:
楼主的问题之前我也困惑过,但是传输线表现的是传输特性,无损传输建模是楼主的图,但是他的计算和滤波器完全不同,他只考虑一小段,dx越小越准,所以理论dx无穷小时他的带宽是无穷大,而滤波器的计算是全部考虑 求传递函数,完全不同的东西。

网友G:
二者的本质区别:

传输线模型,图示LC值为单位长度的串联电感、并联电容;LC 节数为无穷多节;

集中参数滤波器模型,LC节数为有限节,图示数值即为元件的电感、电容值。

网友H:
正如13楼所说。。。不过微带做可以,就是低频的话,估计尺寸受不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单位长度l,c也可以从传播速度或delay时间推导,公式什么的自己看书,pspice multisim这类软件里也都有传输 ...

谢谢赐教.

楼主:
引用 网友H:
正如13楼所说。。。不过微带做可以,就是低频的话,估计尺寸受不了吧。。。 ...

恩,是的.

发新帖 本帖赏金 1.00元(功能说明)我要提问

楼主:
引用 网友I:
1)整个一瞎搞,第一次仿真L=100uH,C=1uF,终端是电感与电阻串联;第二次仿真L=100nH,C=1nF,终端是电阻 ...

分析的很有深度。

网友A:
换个思路:如何确定需要多少节LC来模拟真实传输线?

网友I:
引用 网友A:
换个思路:如何确定需要多少节LC来模拟真实传输线?

最少波长/20就需要一节LC;田庆诚(台湾中华大学老师)在《射频电路设计》视频里讲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I:
最少波长/20就需要一节LC;田庆诚(台湾中华大学老师)在《射频电路设计》视频里讲了 ...

你可看仔细了?按照你的意思,节数=波长/20,明显不对!

网友I:
引用 网友A:
你可看仔细了?按照你的意思,节数=波长/20,明显不对!

波长/20的距离至少需要一节LC;那最少的节数就是 距离*20/波长

楼主:
引用 网友I:
最少波长/20就需要一节LC;田庆诚(台湾中华大学老师)在《射频电路设计》视频里讲了 ...

怎么判断我的每一节LC为波长的1/20呢?只能通过相位来判断了。

网友C:
有这功夫不去认真全面学习传输线原理知识。

网友A:
说话好饶,那个"放一节"意思,根据上下文,可能是指传输线微分区域的长度,即△z!理想情况下△z→0,模型精度是高了,但SPICE受不了,算的头晕脑胀,耗时太多。而太大了模型不准,甚至模拟的不是传输线,而是LC滤波器了。所以,这一微分长度的特征频率=1/2pi√LC应该远远大于simulation的频率,否则不是传输线。但是△z不能太小,根据天庆城的意思,△z小于最大波长的1/20。

网友J:
传输线带宽调整余地不大啊

网友K:
你这是PSPICE仿真的吧?横坐标是V(R1:1)是什么意思?另外你这个是AC扫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