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请教一个lm285串入电阻的问题

楼主(2016-05-08):
LM285-1.2做电压基准时,我看1.5V电压时接入电阻为3.3k,9V时接入电阻为360k,如5V时应接入多大电阻合适?我看有的电路上接的是1k.

网友A:
你按电流相同不是可以了吗?为了负载的原因还可以加一级驱动(跟随),正规设计一般要加一级跟随,基准源最好不要带负载。可以看下ADI电路集。

楼主:
按电流相同,应接个100多K的,但我看很多电路上接的是1K的。

网友B:
没有LZ说的那么简单,这个跟负责有关,满足稳压要求,又要保证任何时候稳压管电流不能超过标称值来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按电流相同,应接个100多K的,但我看很多电路上接的是1K的。

怎么算的呢?怎么有100K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你按电流相同不是可以了吗?为了负载的原因还可以加一级驱动(跟随),正规设计一般要加一级跟随,基准源最 ...

如果用LM285-2.5给STM32提供VERF有必要加运放么?

网友D:
这个根据实际调整的,后边要求电流大的话就串个小的,要电流小的话就串个大点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如果用LM285-2.5给STM32提供VERF有必要加运放么?

最好要。低精度的不要。

网友:
手册地址:http://wenku.baidu.com/link?url= ... BBMAj6i7eicgWyw5mpi
楼主看一下手册,电流限制是0.01-20 ma,在这个范围稳压值都在1.2V左右,你选择的电阻大小取决于两个方面:
1、你要给驱动负载多大的电流,电源电压减去1.2V后除以电阻基本上就是你的驱动电流。
2、功耗,你要考虑电路的功耗问题,在保证驱动电流留有一定余量的同时,让稳压管消耗的电流尽量小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