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rs232转rs485电路中三极管的作用

楼主(2016-05-08):
哪位大神能解释一下这个电路中三极管的作用

网友A:
RS485芯片与单片机连接的引脚除了RXD和TXD之外,还需要用1个或2个引脚控制“收”“发”
因为MAX485工作在半双工状态,在单片机发送完数据(最短时间是发送完一个字符)后,单片机必须令TXD为高电平(经三极管反相后就会令RE为低电平),才能开始转为接收状态.这样管脚功能使用紧凑了

网友B:
通过DTR、RTS端口取电。
另:将8、13脚连接是错误的,这将导致RxD的输入电阻降低到2.5k。
电路中的电容取值极任性,是态度

网友B:
2、16脚也连接了?也是错的。R6取值也错,静态功耗过大。

网友C(2016-10-26):
引用 网友B:
2、16脚也连接了?也是错的。R6取值也错,静态功耗过大。

静态功耗过大?为什么

网友D:
三极管用于485接口芯片的方向控制,通过发0不发1(1靠总线静态偏置实现)来实现方向自动控制。

网友E:
引用 网友B:
通过DTR、RTS端口取电。
另:将8、13脚连接是错误的,这将导致RxD的输入电阻降低到2.5k。
电路中的电容取值 ...
将8、13脚连接是错误的

那应该怎样修改?

网友E:
DTR、RTS端口是3.3v的吗?
能输出多少ma?

网友B:
引用 网友E:
那应该怎样修改?

就如此这般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B:
通过DTR、RTS端口取电。
另:将8、13脚连接是错误的,这将导致RxD的输入电阻降低到2.5k。
电路中的电容取值 ...

这将导致RxD的输入电阻降低到2.5k。
这个2.5k是怎来的?

网友F:
芯片手册里面标注 Input Resistance 一般是5K,2个通道并在一起就是2.5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