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长按功能

楼主(2016-05-08):
按键按下指示灯右移,现在想加长按3s指示灯左移的功能,该怎么做,怎么记录当前状态,还得掉电重新上电后恢复上次状态

网友A:
长按键和掉电没关系

网友:
用定时器计时

网友:
或者采用采样的

网友B:
掉电重新上电后恢复上次状态,这个就比较难了,需要把实时状态存到eeprom中,但是eeprom又是不可能频繁操作的,所以应该是有个取舍的。长按3s的功能,取决于你的按键设计。

网友A:
如果楼主用的fr系列的msp430,就很容易解决掉电状态保存的问题

网友C:
长按就长按的操作呗,有啥不同?

网友C:
这个在程序的处理中就不能一致的去进行检测的吧,可以定时时间间隔的检测该按键的状态的。

网友D:
这得经常存储当前状态,长按3s后调出当前状态,再做左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