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STM32 USB IN端点发送数据只能用0x81成功

楼主(2016-05-08):
大大们:
我用stm32cubemx生成的代码改的,自定义设备bulk传输,用in端点传输数据时,只有0x81能用,换成其他就不行了,主机显示超时,是怎么回事呢?

楼主:
大大们,指导一下啊

网友A:
最好还是找个成功的例程,在例程上面修改完善

网友B(2019-01-28):
楼主最后怎么解决的?我也碰到了同样的问题

网友C:
代码修改错误了估计是,多检查一下。

网友D:
要不去学一下usb?
[公开课]小 i 教你 usb,从入门到实践
http://open.21ic.com/open/lesson/356

网友E(2020-05-21):
这个是因为usb端点缓存没有初始化  需要在usbd_conf.c 增加初始化函数
HAL_PCDEx_SetRxFiFo(&hpcd, 0x80);           //设置接收FIFO大小为0X80(128字节)
HAL_PCDEx_SetTxFiFo(&hpcd, 0, 0x40);        //设置发送FIFO 0的大小为0X40(64字节)
HAL_PCDEx_SetTxFiFo(&hpcd, 1, 0x80);        //设置发送FIFO 1的大小为0X80(128字节)
HAL_PCDEx_SetTxFiFo(&hpcd, 2, 0x80);        //设置发送FIFO 2的大小为0X80(128字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