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开关升压电路请教

楼主(2016-05-08):
如图我用这个开关电源升压方案,三极管用的是d880。前几天我的万用表因为测高压,结果测出来的电压值只有正常的一半,万用表显示升压后电压36伏。这么说实际大约是72伏左右,但是我的电容是50伏的为什么没有炸机?

楼主:
还有我的那个电感一直有声音是怎么回事?

楼主:
忘了个事儿我的输入电压是12伏。

网友A:
再买个万用表先。。。。。。

网友B:
电感有声音是饱和了吧。

楼主:
各位大神谁能告诉我这个电路用50伏电容到底行不行?还有怎么调节输出电压?

网友:
电解耐压虽然是50V,但超过少许也不会爆炸

楼主:
那么这个电路怎样调整输出电压?

网友(2016-06-23):
电解耐压太小了,点一会儿没关系,点久了会炸的建议耐压用高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