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 从浪涌抗扰度的角度设计EMC前级电路

楼主(2016-05-08):
EMC描述的是产品两个方面的性能,即电磁发射/干扰EME和电磁抗扰EMS。EME中又包含传导干扰和辐射干扰;而EMS中又包含静电抗扰、脉冲群抗扰、浪涌抗扰等。下面将从EMS中的浪涌抗扰度的角度出发,分析设计电源的前级电路。

  一、抗浪涌的电路分析

  如图1所示为小功率电源模块中常用的EMC前级原理图,FUSE为保险丝,MOV为压敏电阻,Cx为X电容,LDM为差模电感,Lcm为共模电感,Cy1和Cy2为Y电容,NTC为热敏电阻。其中Y电容、共模电感等的主要作用虽然不是为了改善电路的浪涌抗扰度,但它们却间接地影响了抗浪涌电路的设计。

  图1 常用EMC前级电路

  对ACL与ACN之间施加的浪涌电压称为差模浪涌电压,差模路径如图中红线所示;对ACL(或ACN)与PE之间施加的电压称为共模浪涌电压,共模路径如图中蓝线所示。

  在设计抗浪涌电路前必须先确定相应的“电磁兼容标准”,如IEC/EN 61000-4-5(对应GB/T 17626.5)中规定了浪涌抗扰度要求、试验方法、试验等级等。下面我们将以该标准的规定为基础来讨论抗浪涌电路的设计。

  浪涌发生电路在输出开路时,产生1.2/50μs的浪涌电压,而在短路时将产生8/20μs的浪涌电流。

  发生器的有效输出阻抗为2Ω,故当开路电压峰值为XKV时,短路峰值电流为(X/2)KA。

  当对ACL(或ACN)和PE之间进行抗浪涌测试时,在耦合电路上又串入了10Ω的电阻,忽略掉串联耦合电容的影响,则短路峰值电流变为约(X/12)KA。

  二、相关器件介绍

  1.压敏电阻

  压敏电阻的选型最重要的几个参数为:最大允许电压、最大钳位电压、能承受的浪涌电流。

  首先应保证压敏电阻最大允许电压大于电源输出电压的最大值;其次应保证最大钳位电压不会超过后级电路所允许的最大浪涌电压;最后应保证流过压敏电阻的浪涌电流不会超过其能承受的浪涌电流。

  其他参数如额定功率、能承受的最大能量脉冲等,通过简单验算或实验即可确定。

  2.Y电容

  在进行共模浪涌测试时,若考虑成本等因素,在共模路径中未加入压敏电阻或其他用于钳位电压的器件时,应保证Y电容耐压高于测试电压。

  3.输入整流二极管

  假设浪涌电压经压敏电阻钳位后,最大钳位电压大于输入整流二极管能承受的最大反向电压,则二极管可能会被损坏。因此应选择反向耐压大于压敏电阻最大钳位电压的二极管作为输入整流二极管。

  4.共模电感

  理论上共模电感仅在共模路径中起作用,但是因为共模电感两个绕组并非完全耦合,未耦合部分将在差模路径中作为差模电感,影响EMC特性。

网友A:
除了元器件的选择和电路设计之外, 良好的印制电路板 (PCB) 设计在电磁兼容性中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网友B:
正确选择有源与无源器件及完善的电路设计技术,将有利于 以最低的成本获得 EMC 认证

网友C:
越接近EMI源,实现EM控制所需的成本就越小

网友D:
电磁兼容性。

网友E:
电磁干产生于干扰源,它是一种来自外部的、并有损于有用信号的电磁现象。

网友B:
由电磁干扰源发生的电磁能,经某种传播途径传输至敏感设备,敏感设备又对此表现出某种形式的“响应”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正确选择有源与无源器件及完善的电路设计技术,将有利于 以最低的成本获得 EMC 认证 ...

电磁干扰已是现代电子技术发展道路上必须逾越的巨大障碍。

网友D:
电磁干扰(EMI)和电磁兼容性问题变成了主要问题。

网友:
在同一电磁环境中,设备能够不因为其他设备的干扰影响正常工作,同时也不对其他设备产生影响工作的干扰。

网友A:
电容器是电场最集中的元件。

网友B:
引用 网友B:
由电磁干扰源发生的电磁能,经某种传播途径传输至敏感设备,敏感设备又对此表现出某种形式的“响应” ...

电感器和变压器是磁场最集中的元件,流过变压器次级线圈的电流是感应电流。

网友C:
大多数电子产品都选用开关电源供电,以节省能源和提高工作效率

网友E:
一般电容器C5的容量很大,其两端电压纹波很小

网友D:
对传导干扰信号的抑制。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除了元器件的选择和电路设计之外, 良好的印制电路板 (PCB) 设计在电磁兼容性中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

在电子线路中只要有电场或磁场存在,就会产生电磁干扰。

网友B:
尽量缩短电路引线的长度和减小电流回路的面积,是减小电磁辐射的有效方法

网友D:
正确使用储能滤波电容,把储能滤波电容尽量近地安装在有源器件电源引线的两端,每个有源器件独立供电,或单独用一个储能滤波电容供电(充满电的电容可以看成是一个独立电源),防止各电路中的有源器件(放大器)通过电源线和地线产生串扰

网友A:
电感是闭合回路的一种属性,多用于电源滤波回路,而磁珠主要多用于信号回路,用于EMC对策磁珠主要用于抑制电磁辐射干扰,而电感用于这方面则侧重于抑制传导性干扰。

网友A:
磁珠是用来吸收超高频信号,象一些RF电路,PLL,振荡电路,含超高频存储器电路(DDR SDRAM,RAMBUS等)都需要在电源输入部分加磁珠,两者都可用于处理EMC、EMI问题。

网友B:
满足产品功能要求、减少调试时间,使产品满足电磁兼容标准的要求,使产品不会对系统中的
其它设备产生电磁干扰。

网友D:
把电源引线的地和信号源的地严格分开,或对信号引线采取双线并行对中交叉的方法,让干扰信号互相抵消,也是一种减小电磁辐射的有效方法

网友B:
电路设计(包括器件选择)、软件设计、线路板设计、屏蔽结构、信号线/电源线滤波、电路的接地方式设计。

网友C:
关于EMC需要首先了解一下EMC方面的标准,如EN{{55022:0}}(GB9254),EN{{55024:0}},以及简单测试原理,另外需要了解EMI元器件的使用,如电容,磁珠,差模电感,共模电感等,在PCB层面需要了解PCB的布局、层叠结构、高速布线对EMC的影响以及一些规则。还有一点就是对出现EMC问题需要掌握一些分析与解决思路。这些今后是作为一个硬件人员必须掌握的基本知识!

网友D:
利用散热片也可以对电磁干扰进行局部屏蔽,对信号引线还可以采取双地线并行屏蔽的方法,让信号线夹在两条平行地线的中间,这相当于双回路,干扰信号也会互相抵消,屏蔽效果非常显著

网友A:
电子线路设计准则电子线路设计者往往只考虑产品的功能,而没有将功能和电磁兼容性综合考虑,因此产品在完成其功能的同时,也产生了大量的功能性骚扰及其它骚扰。

网友B:
因EMI所加的电阻电容或ferrite bead, 不能造成信号的一些电气特性不符合规范。 所以, 最好先用安排走线和PCB叠层的技巧来解决或减少EMI的问题, 如高速信号走内层。 最后才用电阻电容或ferrite bead的方式, 以降低对信号的伤害。

网友C:
对于PCB设计应该掌握: 1、熟悉与掌握相关PCB设计软件,如POWERPCB/CANDENCE等; 2、了解熟悉所设计产品的具体架构,同时熟悉原理图电路知识,包含数字与模拟知识; 3、掌握PCB加工流程、工艺、可维护加工要求; 4、掌握PCB板高速信号完整性、电磁兼容(emi与ems)、SI、PI仿真设计等相关的知识; 5、 如果相关工作涉及射频,还需掌握射频知识; 6、对于PCB设计地的按规知识主要看GB4943或UL{{60950:0}},一般的绝缘间距要求通过查表可以得到!

网友D:
论上对传导干扰信号进行抑制,要求抑制电感的电感量越大越好,但对于电感线圈来说,电感量越大,则电感线圈的分布电容也越大,两者的作用将会互相抵消。

网友:
对抑制频率进一步提高,那么最后选用的电感线圈就只好是它的最小极限值

网友:
磁珠和电感在EMC、EMI电路中都能起到抑制的作用

网友B:
择PCB与外壳接地点选择的原则是利用chassis ground提供低阻抗的路径给回流电流(returning current)及控制此回流电流的路径。例如,通常在高频器件或时钟产生器附近可以借固定用的螺丝将PCB的地层与chassis ground做连接,以尽量缩小整个电流回路面积,也就减少电磁辐射。

网友C:
电感值的选用除了考虑所想滤掉的噪声频率外,还要考虑瞬时电流的反应能力。

网友A:
磁珠和电感在EMI和EMC电路中关键是是对高频传导干扰信号进行抑制,也有抑制电感的作用。但从原理方面来看,磁珠可等效成一个电感,等于还是存在一定的区别,最大区别在于电感线圈有分布电容。因此,电感线圈就相当于一个电感与一个分布电容并联。

网友D:
注意高频器件摆放的位置,不要太靠近对外的连接器。

网友D:
在开发和设计开关电源中,如何有效抑制开关电源的电磁干扰

网友B:
EMC滤波电路

网友C:
工程师必须超越板上实际逻辑的设计,还要考虑其它可能影响电路的因素,包括电路板的尺寸、环境噪声、功耗和电磁兼容性(EMC)等。

网友A:
尽可能选用信号斜率(slew rate)较慢的器件,以降低信号所产生的高频成分。

网友:
在各器件的电源管脚放置足够与适当的去耦合电容以缓和电源层和地层上的噪声。特别注意电容的频率响应与温度的特性是否符合设计所需。

网友A:
EMC的三要素为辐射源,传播途径和受害体

网友B:
EMC设计是一个很繁琐的问题,一个小细节没有注意到就可能全军覆没。

网友A:
浪涌是发生在仅仅几百万分之一秒时间内的一种剧烈脉冲

网友B:
引用 网友D:
电磁干扰(EMI)和电磁兼容性问题变成了主要问题。

电磁发射/干扰EME和电磁抗扰EMS。

网友C:
EMC测试包括辐射干扰(EMI), 静电放电干扰(ESD),脉冲群抗扰(EFT), 电压跌落干扰(CSS)和雷击浪涌干扰(SG)。

网友D:
浪涌的起因?

网友:
如果直接通过耦合器(CDN)对设备直流电源供电端口进行试?

网友A:
引用 网友E:
电磁干产生于干扰源,它是一种来自外部的、并有损于有用信号的电磁现象。

选择同步方式和施加浪涌脉冲的相位角熏在三相交流电源供电的情况

网友C:
电器和电子设备承受这种电磁干扰而不降低运行性能的能力,叫做浪涌抗扰度。

网友:
共模/差模浪涌冲击抗扰度

网友B:
引用 网友E:
一般电容器C5的容量很大,其两端电压纹波很小

电压暂降和短时中断抗扰度测试。

网友:
电压引起的浪涌(冲击)抗扰度

网友C:
什么时候需要电磁兼容整改及常见的电磁兼容整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