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2] USART用DMA发送总是发生上一次的数据

楼主(2016-05-08):
USART配置成DMA发送,发现总是发生上一次的数据,第一次发送的时候,发出去的全部是0,以前都是联续发送没在意,这次上下位机的通讯必须是一一对应的,才发现这个问题,不知道怎么解决,最后还是没用DMA,采用直接发送。

网友A:
肯定是你配置上的问题,你在发送的时候,没更新缓存区的数据吧,所以发送的是上一次的数据。

网友B:
楼上有理。找个库代码参考下,注意配置的参数正确性外,也注意下配置顺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