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关于使用AD620出现输出1v的问题,求大神解答

楼主(2016-05-08):
,没有输入的情况下输出端有1v的直流,电路如图D:\AD620电路图,我把IN+和IN-连起来接地,还是会输出1v,而且出现这款芯片的带宽变得很差,高于1k赫兹的信号经过它放大就变形了

楼主:
电路如附件

网友A:
无论如何,这个电路都是有问题的。
1.按目前电路功能,完全不需要采用仪器放大器;
2.如果信号源电阻为0,则输入的低通截止频率为16kHz,若信号源电阻为1k,则输入的低通截止频率为160Hz;低通参数的设置是不合理的
3.输入和输出的高通截止频率为34Hz,输出的低通截止频率为16kHz;
4.AD620的增益电阻到底是多少?
5.AD620的REF端确定良好的连到了GND?
6.AD620本来就不是宽带放大器,如果增益过大,其带宽自然上不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无论如何,这个电路都是有问题的。
1.按目前电路功能,完全不需要采用仪器放大器;
2.如果信号源电阻为0, ...

能不能加个qq啊,还有好些个问题想请教下

网友B:
看不出你的Rg电阻是多大

网友C:
希望链接中的内容可以帮到您

https://ezchina.analog.com/content?query=AD620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不出你的Rg电阻是多大

单片机控制ad8403调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无论如何,这个电路都是有问题的。
1.按目前电路功能,完全不需要采用仪器放大器;
2.如果信号源电阻为0, ...
2.如果信号源电阻为0,则输入的低通截止频率为16kHz,若信号源电阻为1k,则输入的低通截止频率为160Hz;低通参数的设置是不合理的
3.输入和输出的高通截止频率为34Hz,输出的低通截止频率为16kHz;

这里的高低通频率是怎算的?

网友E:
输出下拉到地,放大倍数有点高。

网友F:
先去掉可编程电阻,用可变电阻.
去掉rc低通和rc高通滤波器,确定AD620工作正常.
再接上可编程电阻,确定你能改变增益.
最后再把RC接上.
你要先分部分的把功能确定能实现再把总图做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你就说说你的需求吧:
1.输入信号具有2V的直流偏置,那么其上交流信号的幅度范围是多少?
2.输入交流信 ...

交流信号就几十mv,频率在100hz,比如正负10mv的正弦向上偏了2v,就这样的信号我要去掉这2v后再进行放大,芯片是正负15v供电的,功耗无要求,误差的话我现在是调100倍放大,实际出来有140多倍,而且最低就有120倍,降不下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先去掉可编程电阻,用可变电阻.
去掉rc低通和rc高通滤波器,确定AD620工作正常.
再接上可编程电阻,确定你能改 ...

这个思路我也试过,确实减去可编程电阻就没有1v的偏置,用可变电阻的话增益也正确,还有加上rc就会使ad620的带宽降低(至于具体加上那个元件还没找出),但是原因想不通,求大神分析分析,提出改进意见

楼主:
引用 网友E:
输出下拉到地,放大倍数有点高。

输出下拉到地的目的是???

网友A:
引用 楼主:
交流信号就几十mv,频率在100hz,比如正负10mv的正弦向上偏了2v,就这样的信号我要去掉这2v后再进行放大 ...

我问了7个问题,你好像只针对5,6作了回答,其他几项还是模糊的。我花了不少时间整理我的问题,并且以很工整清晰的形式发出来,。。。。?

网友E:
R1-2的网络?连到那儿去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单片机控制ad8403调的

AD8403的流出的电压,电流是多少啊?理论上输入等于0时,RG+-二端相等,是否相等?你把AD8403切换增益电阻的电路也画出。根本原因是用错了数字电位器用在精密电路中,还是用模拟开关来得可靠。

网友E:
查RG1的电压,可能在MV的电压,如有说明有电流从数字电位器流出,产生额位的差模电压再放大,造成的。

网友E:
误差原因

网友F:
引用 楼主:
这个思路我也试过,确实减去可编程电阻就没有1v的偏置,用可变电阻的话增益也正确,还有加上rc就会使ad62 ...

那就说明问题在可编程电阻上了.
我问你一个问题:
可编程电阻两个端子有没有电压?
如果有,那是什么电压.
如果没有.那为什么没有,可编程电阻的内部电阻控制端如何保证和电阻体是绝缘的?
可编程电阻内部是什么结构的?还是所谓的数控电位器?一堆电阻+模拟开关?

网友G:
引用 楼主:
交流信号就几十mv,频率在100hz,比如正负10mv的正弦向上偏了2v,就这样的信号我要去掉这2v后再进行放大 ...

我交流信号几十mV放大过,用AD8628一倍放大,减少交流端带来的干扰后,第二级才放大

楼主:
引用 网友E:
AD8403的流出的电压,电流是多少啊?理论上输入等于0时,RG+-二端相等,是否相等?你把AD8403切换增益电阻 ...

楼主:
引用 网友F:
那就说明问题在可编程电阻上了.
我问你一个问题:
可编程电阻两个端子有没有电压?

相应的ad8403电路,我去看了下它内部结构,没看出个所以然,能不能麻烦你看下它对ad620放大有什么影响,谢谢

网友A:
双电源供电的AD620作为交流放大器会有过零的信号(负电压),这会被单电源的AD8403嵌位,AD620的反馈系统被破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双电源供电的AD620作为交流放大器会有过零的信号(负电压),这会被单电源的AD8403嵌位,AD620的反馈系统被 ...

那意思是只能弃用AD8403??

网友A:
AD8403几乎没有意义。
它作为可调电阻使用时,温度系数比最烂的厚膜电阻还要烂。
我相信你的应用不需要对电路增益进行细微的调整,最多有几个档位足以。
所以,我的建议是放大器采用单电源,不要用AD620,而采用普通运放,增益切换可以用模拟开关。当然,此时若用AD8403也可以,当时要将其接成电位器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AD8403几乎没有意义。
它作为可调电阻使用时,温度系数比最烂的厚膜电阻还要烂。
我相信你的应用不需要对电 ...

模拟开关也行,就是AD620个人还是觉得双电源供电较好,可调线性范围更宽,能给推荐下哪款模拟开关较好,谢谢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模拟开关也行,就是AD620个人还是觉得双电源供电较好,可调线性范围更宽,能给推荐下哪款模拟开关较好, ...

没有合适的模拟开关可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