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NUCLEO-F446ZE】MBED 底下的第一个程序

楼主(2016-05-08):
NUCLEO-F446ZE 虽然宣称支持 MBED 环境下编程,不过到目前为止在 MBED 网站似乎还没有看到这块板子?可能还需要一段时间才会支持吧!不过这并不影响到我们目前在 MBED 环境下对于这块板子的体验,原因是我们还是可以选择另一片相同编号的 NUCLEO-F446RE (Nucleo-64) 板子所提供的例程。

我们先来运行一个简单的 Blinky LED 例程让板子上面的 LED 闪烁:

#include "mbed.h"

DigitalOut myled(LED1);

int main() {
    while(1) {
        myled = 1; // LED is ON
        wait(0.2); // 200 ms
        myled = 0; // LED is OFF
        wait(1.0); // 1 sec
    }
}

编译后下载到板子上,但是我们并没有看到有任何的 LED 闪烁!这是为什么呢?原因是 Nucleo-64 (F446RE) 与 Nucleo-144 (F446ZE) 板底 LED 所连接的 MCU 管脚是不一样的,Nucleo-64 板底上的 User LED 是接在 PA5,而 Nucleo-144 板底的 3 颗 User LED 分别是:

绿色的 LD1 接 PB0 (板底的 SB120 是短路的,接到 PA5 的 SB119 是断路的)

蓝色的 LD2 接 PB7
红色的 LD3 接 PB14

因此当我们将

DigitalOut myled(LED1);

改成
DigitalOut myled(PB_0);

就可以看到绿色的 LD1 开始闪烁。

改成
DigitalOut myled(PB_7);

就可以看到蓝色的 LD2 开始闪烁。

改成
DigitalOut myled(PB_14);

就可以看到红色的 LD3 开始闪烁。

网友A:
MBED这么高大上,赞一个!

楼主:
流水灯

#include "mbed.h"

DigitalOut led1(PB_0);
DigitalOut led2(PB_7);
DigitalOut led3(PB_14);

int main() {
    while(1) {
        led1 = 1;
        led2 = 0;
        led3 = 0;

        wait(0.2); // 200 ms

        led1 = 0;
        led2 = 1;
        led3 = 0;

        wait(0.2); // 200 ms

        led1 = 0;
        led2 = 0;
        led3 = 1;

        wait(0.2); // 200 ms
    }
}

楼主:
引用 网友A:
MBED这么高大上,赞一个!

感谢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