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电源]
自恢复保险丝能否通过并联来提升电流?

楼主(2016-05-09):
(无正文)

网友A:
这样用是不对的

网友B:
当然可以。ptc可并,不可串。

楼主:
额,楼上一个说不行,一个说可以,这种场景使我更加的困惑。。。。。。。。。。囧,求科普,求详尽解释

网友C:
太好判断是非啦:看看大多人是怎么做的!

网友D:
可以并,电流会大,但是不是2倍.
好像是差不多的时候会先烧一个,然后再烧一个.
而且我觉得这东西不靠谱.
我以前也用过,电流太大烧了以后就不能恢复了.

网友E(2016-07-06):
可以,6楼坏了是因为超功率了

网友F:
最好不要这样用,不靠谱,大电流的自恢复保险市场上还是有的,也不少。

网友G:
如果想做一个可靠的 电源   就不要这么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