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看懂这个测温电路?

楼主(2016-05-09):
首先这是一个测温电路,虽然393是比较器,但是这里用来测温,不知道什么原理,但是看到单片机显示的精度很高,十位ADC,一千多度,分辨率却在一度以内。却在一度以内。
TMP脚是随温度变化的方波,
比较器输出脚,也是规律的波形

网友A:
我输了,看不懂。

没见到传感器,也不知TEMP、TMP接到哪里去。
以我对设计者的心灵感应力无法感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输了,看不懂。

没见到传感器,也不知TEMP、TMP接到哪里去。

已传测温部分电路,TEMP接到单片机的ADC输入脚,TEP是单片机的普通I/O口

网友B:
TC 接到哪里

网友A:
R27是不妥的,这么大电流会使TC线阻严重影响测量精度的。
最后的U3A这一块可以实现AD转换的,但不是基于内置ADC,TMP应该是PWM或与定时器相关的输出,TEMP端应该也是IO,并且应该是中断口。

这个电路的精度肯定不会高的,看其中的电容的用量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R27是不妥的,这么大电流会使TC线阻严重影响测量精度的。
最后的U3A这一块可以实现AD转换的,但不是基于内 ...

R27加4148是做热电偶冷端补偿。
这个U3A这个比较器电路什么原理呢

网友C:
这个电路怪怪的,C13怎么两端都接地了。电压比较器U3A的1端应该只有两个输出值(最大或最小),3端电压小于2端电压,1端输出负值,3端电压大于2端电压,1端输出正值。

网友D:
C10充放电,C10电压与输入电压比较,通过时间可以知道C10上的电压在比较器翻转时刻的值,也就知道了输入电压的值了。用比较器作AD常用的做法。

楼主:
TMP端的方波在经过R20后,测量Uc10端,用20M的示波器观察已经几乎一条直线,用万用表测就是稳定电压,

楼主:
另外TMP端的波形频率和占空比都在变化,
还有就是用示波器测得比较器两输入端都是平稳电压波形,但是输出端是变化的波形,大致如图。占空比也在变化

网友D:
引用 楼主:
TMP端的方波在经过R20后,测量Uc10端,用20M的示波器观察已经几乎一条直线,用万用表测就是稳定电压, ...

几乎一条直线——————————不能几乎!一定是变化的,C10一定会通过R20充放电!R20C10的时间常数是44ms

网友D:
引用 楼主:
另外TMP端的波形频率和占空比都在变化,
还有就是用示波器测得比较器两输入端都是平稳电压波形,但是输出 ...

基本常识:比较器两输入端电压没有交叉输出哪来的变化(翻转)?

网友A:
引用 楼主:
R27加4148是做热电偶冷端补偿。
这个U3A这个比较器电路什么原理呢

那会是冷端补偿?你再好好看看吧!

网友A:
如果单片机有内置adc,那么这个电路设计者有点自作聪明了,把简单事情复杂化了。这样做ad可以得到更多的分辨率,但精度并不会高。

网友E:
首先~~~~告诉你~~~~ 假设 1000度的话  10位 ADC 对应就是 1024   1000/1024 = 约 1度左右    基本的分辨概念 左右 各 1 度 怎么样也要吃掉 3度   大胆点标 正负1度 (2度)  保守标法 正负2度

网友F:
1Bit + 比较器,好像是用MCU软件做的,也可以用D触发器硬件来做,可以理解为一个V-F变换器;如果TMP为开涮的电路方式,量程是0-2.5V

网友F:
从电路选值上来看,更像是V-T电路,看看1秒出现的脉冲数就知道了

网友G:
这个我最懂,大批量在使用,利用比较器实现ADC的测量。
做好这个,需要一定的功力的。
分辨率比普通的MCU内部的12bit要高。

网友H:
十位ADC,一千多度,分辨率却在一度以内。却在一度以内

十位的分辨率是1024,而且通常精度只有九位左右,就算是采样信号是线性也很难做到一度之内,这已经超出我的认知范围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H:
十位ADC,一千多度,分辨率却在一度以内。却在一度以内

十位的分辨率是1024,而且通常精度只有九位左右,就 ...

我通常用计算RC充放电的时间,16位定时器测量0-200度才勉强做到控制精度1度内

网友A:
引用 网友H:
十位ADC,一千多度,分辨率却在一度以内。却在一度以内

十位的分辨率是1024,而且通常精度只有九位左右,就 ...

确实有很多东西会超出你的认知范围。
绝大部分SAR结构AD(12bit或以下的)的精度都会优于其分辨率。

网友A:
引用 网友E:
首先~~~~告诉你~~~~ 假设 1000度的话  10位 ADC 对应就是 1024   1000/1024 = 约 1度左右    基本的分辨概 ...

算这个分辨率不是依靠算术的,最高用点高数的知识。

网友A:
引用 网友G:
这个我最懂,大批量在使用,利用比较器实现ADC的测量。
做好这个,需要一定的功力的。
分辨率比普通的MCU内 ...

在这种低速的应用下,如果有内置10bit的ADC,完全可以实现万分之一的有效分辨率(注意:不是精度),而并不需要么复杂的外部电路支持。
比较器是多余的,放大部分那么多偏置、迁移、滤波也基本可以省略。
譬如:直接ADC,10ksps采样,1s平均。

网友I:
运放放大信号,然后传到单片机的管脚采集

网友J:
按原理是TMP方波经阻容积分网络形成三角波,与TC放大电路输出电压进行比较,输出一个随温度变化的PWM波,测量PWM波的占空比实现测量温度的目的。
所以TEMP接的管脚不一定是ADC功能,很有可能是TIME输入捕获。

网友K:
TMP输出方波,C10上形成三角波 与07的输出比较产生一个占空比变化的方波,这样可以获得较高的分辨率,10位ad分辨率较低。

网友G:
引用 网友A:
在这种低速的应用下,如果有内置10bit的ADC,完全可以实现万分之一的有效分辨率(注意:不是精度),而并 ...

10bit的ADC过采样,分辨率达到万分之一,不太好实现的。需要叠加一定的随机噪声,当噪声小于1/1024,ADC值不波动,分辨率就很低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G:
10bit的ADC过采样,分辨率达到万分之一,不太好实现的。需要叠加一定的随机噪声,当噪声小于1/1024,ADC ...

叠加随机噪声只是最烂的方法

网友G:
引用 网友A:
叠加随机噪声只是最烂的方法

那你10KHz采样率,10bit ADC,实现万分之一的有效分辨率,是什么原理呀?
是过采样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G:
那你10KHz采样率,10bit ADC,实现万分之一的有效分辨率,是什么原理呀?
是过采样吗? ...

当然,肯定需要过采样。
但采用随机噪声加扰的效率较低,过采样数与分辨率提升倍数是平方关系;
并且产生一个良好的随机噪声很难;
所以可以采用一定幅度的三角波来实现,三角波的频率等于采样率除以平均个数(严格相等),
其幅度略大于ADC的一个LSB。
这样增加100倍分辨率只需400个采样,而随机噪声至少需要10000个采样.

网友A:
引用 网友G:
没有使用10bit的ADC做过过采样,用8bit的试过,如果没有加额外噪声,ADC值基本不会变化。如果不是随机噪 ...

光是怀疑是没用的,拿起纸笔推导计算一下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G:
没有使用10bit的ADC做过过采样,用8bit的试过,如果没有加额外噪声,ADC值基本不会变化。如果不是随机噪 ...

关键是:“三角波的频率等于采样率除以平均个数(严格相等)”,仔细品味哦!

网友L:
电路有点意思,但未免复杂了。。而且整个电路的误差不好控制,冷端补偿,放大线性,阻容误差都挺麻烦。。成本上+-电源也不便宜。这个电路估计设计于90年代。。

网友G:
引用 网友D:
关键是:“三角波的频率等于采样率除以平均个数(严格相等)”,仔细品味哦! ...

这样操作,太复杂,对CPU的要求太高,得准确同步,似乎得不偿失。
我看见过一个产品,STC52芯片,应该是10bit的ADC,另外一个GPIO通过电阻分压引入到ADC脚,猜测可能是这个原理,不过我没有测试波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