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K10DX128可用SWD接口来调试吗?

楼主(2016-05-09):
MK10DX128可用SWD接口来调试吗?
通过SWD连接到JLinkV9,连接3V,SWCLK,SWDIO,RST,GND这几个口线,也对过这些管脚,但是老是连不上,可能的原因有哪些?

网友A:
肯定是可以的。你试试JTAG引脚

网友B:
可以 ,能够使用ST-LINK 、J-LINK 、OpenSDA

网友C:
为什么现在都玩的是JlinkV9呢,V8没人玩了么?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现在都玩的是JlinkV9呢,V8没人玩了么?

同问。V9和V8相比,增加了什么新的功能呢?网上也没找到什么好的介绍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同问。V9和V8相比,增加了什么新的功能呢?网上也没找到什么好的介绍

好像V9是可以输出调试信息的,但我没有用过。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好像V9是可以输出调试信息的,但我没有用过。

两者的主芯片不同,V9用的是ARM,速度更快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B:
可以 ,能够使用ST-LINK 、J-LINK 、OpenSDA

OpenSDA是什么东西呢?没有听说过

楼主(2017-04-16):
引用 网友B:
可以 ,能够使用ST-LINK 、J-LINK 、OpenSDA

用jlink搞定,最后一个没有听过。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现在都玩的是JlinkV9呢,V8没人玩了么?

V9确实有点贵的。V8比较多点,我用的也是V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