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IAR打开STM8的工程,提示版本不对,什么意思呢

楼主(2016-05-09):
使用IAR打开STM8的工程,提示版本不对,什么意思呢,该如何解决呢

网友A:
更新版本吧,更新为最新的肯定就可以了。

网友B:
看提示,有可能是旧版本打开高级版本的文件,这个需要升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看提示,有可能是旧版本打开高级版本的文件,这个需要升级。

对的,新版本打开旧版本的话,可以忽略提示,直接打开就可以了。

网友D:
直接更新最新的版本就好了。我记得最新的好像是2.2的版本。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直接更新最新的版本就好了。我记得最新的好像是2.2的版本。

IAR需要**了,请问你有2.2的**文件吗?

网友F:
引用 网友E:
IAR需要**了,请问你有2.2的**文件吗?

我也没找到,网上有2.1的**版,你可以试试。或者联系**作者,看看有没有最新版本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我也没找到,网上有2.1的**版,你可以试试。或者联系**作者,看看有没有最新版本的。 ...

一般软件还有30天的试用期,这个IAR貌似都没有试用期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G:
一般软件还有30天的试用期,这个IAR貌似都没有试用期的。

你不用管提示,直接使用就好了。

楼主(2017-04-16):
引用 网友A:
更新版本吧,更新为最新的肯定就可以了。

确实更新版本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直接更新最新的版本就好了。我记得最新的好像是2.2的版本。

对的,现在用的就是2.2的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