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gd32f130g6编程把所有端口都搞乱了如何让芯片复活

楼主(2016-05-09):
J-link、ST-link,uart 通通没有答应,还有救吗?????

网友A:
这个重新复位下的看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重新复位下的看看的

如果那么简单就不来发帖了

网友B:
不懂,什么叫把所有端口搞乱了~~~

网友C:
sw口被占用?boot0置高,ISP软件erase。
如果是这样很容易处理的。
要是像上次我把芯片待机了,

网友D:
boot0置高,boot1拉低,选择system启动,ISP软件erase

楼主:
引用 网友D:
boot0置高,boot1拉低,选择system启动,ISP软件erase

130没有boot1,boot0拉高试过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130没有boot1,boot0拉高试过了

然后呢,你用串口下载。擦除全片了吗?

网友E:
boot0置高,然后用GD的ISP软件通过串口PA9和PA10可以擦除代码或者烧录程序

楼主:
已经糊里糊涂的搞定了时通过ISP烧录,SWD还是开不起来

网友F:
没遇到过

网友G:
那就重新写一个简单的IO口程序的调试下看能不能恢复的。

网友H:
搞乱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H:
可以用Jlink把整片都擦除了

网友I:
这么说的话,该芯片的是报废了的啊,管教都乱了的,要想用程序的校正的怎样把程序通过管脚的给写入的呢?

网友J:
这个不大可能了,不行的话就直接的另行换一芯片的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