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路是什么原理????????、

楼主(2016-05-09):
首先这是一个测温电路,虽然393是比较器,但是这里用来测温,不知道什么原理,但是看到单片机显示的精度很高,十位ADC,一千多度,分辨率却在一度以内。却在一度以内。
TMP脚是随温度变化的方波,
比较器输出脚,也是规律的波形

网友A(2016-06-09):
这是阈值报警吧

网友B:
赞一个。这个仅是放大和比较,功夫在这电路之外的软件是

网友:
随温度变化的方波!请问是方波的什么在变

网友C:
应该是压频转换电路,温度传感器电压信号转成方波,一般定时器是16位精度要高于10位adc

网友B:
响应速度取决于取决于R20、C10和PWM频率,温度变化率值(每秒上升/下降度数)最大是多少?对付每秒几百度的变化值可能不行吧?
TMP是当前温度值的(或许是16位,对付千分之一精度绰绰有余吧)PWM,所以不需要ADC,是吧?
比较之后根据TEMP的高低来决定是增加还是减小TMP,增加和减小的算法可能是PID。
单片机部分贴出来看看?

网友D:
电路是抄出来的?C13两端都接地是怎么回事,输入条件又是什么?

网友E:
tc+和tc-是啥性质的?

网友F:
temp和tmp都是pwm波,那么这样就不是用模数变换的吧。应该是用比较器比较tmp电压(pwm波通过r10,c10积分变成的电压)和热电偶放大后的电压,通过比较器翻转temp由低转高电平时计算tmp的脉冲个数或占空比运算出温度值。所以关键是软件算法。比如tmp是扫描信号分辨率可以是5mv/℃,并对应占空比增加

网友G:
比较器输出。

网友B:
SRC 逐次比较逼近

网友H:
两种方法:
1、输出方波,计算RC时间常数:  输入和C10上的三角波比较,进中断,根据翻转时间计算C10上的瞬时积分电压
2、输出PWM,积分后用C10上的平均电压去和输入比较,逐次接近

网友(2016-10-05):
先完整的看一下电路画对不对。

网友I:
你测绘的电路是有问题的,前端就是一个压控振荡器,+电压不同,振荡频率会发生变化,第二级是一个整形和阻抗隔离,避免输出影响第一级的振荡。

网友J:
可能用的人少,但是我是从上世纪90年代就大量使用的电路,也常用于模拟量隔离传输。

这是一个电荷平衡式VFC电路,简单可靠。想了解其原理的,可以去搜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