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74HC4052D用法求解答

楼主(2016-05-09):
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d=attachment&aid=NjQ3MTk4fGI2NTM5OTczfDE3NjMyNDY0OTJ8MHw%3D://647198.png   这两个脚 怎么用?  怎样处理是输入? 怎样处理是输出?

楼主:
没有回复?

网友A:
       ZA是Y0-3A的共有的输入输出端。ZB是Y0-3B的共有的输入输出端。 例如,E#=0,A0=A1=0.则此时Y0A与ZA相连接(当然中间有一个导通电阻RON),Y0B与ZB相连接。  我的理解就是这样。具体参考了技术手册中的中的 Fig.5  Functional diagram

网友B:
规格书上会有个功能框图和功能表的,看看就明白了

网友C:
可以二路相同的四选一输入输出的,相当于双刀四位开关,

网友D:
这就是个输入切换IC,4路输入通过那2个使能脚去切换那对通道输出。就是用单片机去控制那2个脚的高低电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