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关于 H 桥的问题

楼主(2016-05-09):
驱动喇叭用、信号是方波

起先用的是上面两个 NPN 管、下面两个 PNP 管、像这样

声音还不错、但是为了驱动对管得将信号反相给左上和右下的管或者右上左下的管、
反相我直接用比较器输出两路反相的信号(3.3V->12V)给 H 桥

后来为了省元件将管子换了下位置变成下图这样

这样可以直接驱动两个对管不需要反相了、同样驱动信号直接用比较器的输出

但是问题是声音变小了好多、起先以为信号内阻大了、又加了一级射级跟随还是不行

上网查了下也没发现有我这样用的、卡这里了、图上的三极管是 9012 和 9014

网友A:
相当于恒流驱动

负载与集电极相连的管子没有包和驱动。

网友B:
H桥还能这样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