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求助!!DMA中断的怪现象!

楼主:
使用的STM32F103RBT6,使用DMA将ADC1的规则序列转换结果搬运到RAM中的指定数组。AD的转换是单次扫描转换规则,规则通道有五个。使用定时器每隔一段时间启动转换一次,DMA搬运完成进入中断。配置代码如下:
#include "sys.h"
//启动AD转换器
#define Start_Adc()        ADC1->CR2|=1<<22

//开启一次DMA传输
void DMA_Enable(void)
{
        DMA1_Channel1->CCR&=~(1<<0);                //关闭DMA传输
        DMA1_Channel1->CNDTR=DMA1_MEM_LEN;//DMA1,传输数据量
        DMA1_Channel1->CCR|=1<<0;
}
void Timer2_Init(u16 us)
{
        RCC->APB1ENR|=1<<0;        //TIM2时钟使能
        TIM2->ARR=us-1;                //设定计数器自动重装值//刚好us
        TIM2->PSC=71;                //预分频器71,得到1Mhz的计数时钟
        //这两个东东要同时设置才可以使用中断
        TIM2->DIER|=1<<0;        //允许更新中断
        TIM2->CR1|=0x01;        //使能定时器2
        MY_NVIC_Init(2,1,TIM2_IRQChannel,3);//抢占1,子优先级1,组2
}

void TIM2_IRQHandler(void)
{
        if(TIM2->SR&0x0001)//溢出 中断
        {
                DMA_Enable();
                Start_Adc();
                //确定ADC采样结束
                while(!FG_DMA_TC);
                FG_DMA_TC=0;
        }
        TIM2->SR&=~(1<<0);//清中断标志位
}
//初始化ADC
//开启通道0~3、10~11
void Adc_Init(void)
{
                //先初始化IO口
                RCC->APB2ENR|=1<<2;                //使能PORTA口时钟
                GPIOA->CRL&=0XFFFF0000;        //PA0 1 2 3 ANALOG输入
                RCC->APB2ENR|=1<<4;                //使能PORTC口时钟
                GPIOC->CRH&=0XFFFF00FF;        //PC10 11 ANALOG输入

                //ADC1时钟设置
                RCC->APB2ENR|=1<<9;                //ADC1时钟使能
                RCC->APB2RSTR|=1<<9;        //ADC1复位
                RCC->APB2RSTR&=~(1<<9);        //复位结束

                RCC->CFGR&=~(3<<14);        //分频因子清零
                //SYSCLK/DIV2=12M ADC时钟设置为12M,ADC最大时钟不能超过14M!!
                //否则将导致ADC准确度下降
                RCC->CFGR|=2<<14;

                //ADC1工作模式设置
                ADC1->CR1&=0XF0FFFF;        //工作模式清零
                ADC1->CR1|=0<<16;                //独立工作模式
                ADC1->CR1|=1<<8;                //扫描模式
                ADC1->CR2&=~(1<<1);                //单次转换模式
                ADC1->CR2&=~(7<<17);
                ADC1->CR2|=7<<17;                //软件控制转换
                ADC1->CR2|=1<<20;                //使用外部触发(SWSTART)!!必须使用一个事件来触发
                ADC1->CR2&=~(1<<11);        //右对齐
                ADC1->CR2|=1<<8;                //使用DMA模式
                                        //设置通道0~3的采样时间
                ADC1->SMPR2=0;
                ADC1->SMPR2|=0xFFFFF6DB;                         //28.5
                                //设置通道10~11的采样时间
                ADC1->SMPR1=0;
                ADC1->SMPR1|=0xFFFFFFDB;                        //28.5

                ADC1->SQR1&=~(0xf<<20);
                ADC1->SQR1|=4<<20;                //5个转换在规则序列中,也就是只转换规则序列1~5
                                  //设置规则转换序列
                ADC1->SQR3&=0XFE000000;        //规则序列清零
                ADC1->SQR3|=ADC_CH0<<0;                  //规则序列1写入
                ADC1->SQR3|=ADC_CH1<<5;                  //规则序列2写入
                ADC1->SQR3|=ADC_CH2<<10;                  //规则序列3写入
                ADC1->SQR3|=ADC_CH3<<15;                  //规则序列4写入
                ADC1->SQR3|=ADC_CH11<<20;                  //规则序列5写入
                //ADC1启动设置
                ADC1->CR2|=1<<0;                //开启AD1转换器
                ADC1->CR2|=1<<3;                //使能复位校准
                while(ADC1->CR2&1<<3);        //等待校准结束
                //该位由软件设置并由硬件清除。在校准寄存器被初始化后该位将被清除。
                ADC1->CR2|=1<<2;                //开启AD1校准
                while(ADC1->CR2&1<<2);        //等待校准结束
                //该位由软件设置以开始校准,并在校准结束时由硬件清除
}

void DMA_Config(void)
{
        u32 paddr;
        paddr = (u32)&ADC1->DR;
        RCC->AHBENR|=1<<0;                                        //开启DMA1时钟
        delay_ms(10);
        DMA1_Channel1->CPAR=paddr;                //DMA1 外设地址
        DMA1_Channel1->CMAR=(u32)ADC_VALUE;                //DMA1 存储器地址
        DMA1_Channel1->CNDTR=DMA1_MEM_LEN;                //DMA1 传输数据量
        DMA1_Channel1->CCR=0x00000000;                        //复位
        DMA1_Channel1->CCR|=0<<4;                //从外设读
        DMA1_Channel1->CCR|=0<<5;                //普通模式(0:普通模式;1:循环模式)
        DMA1_Channel1->CCR|=0<<6;                //外设地址非增量模式
        DMA1_Channel1->CCR|=1<<7;                //存储器增量模式
        DMA1_Channel1->CCR|=1<<8;                //外设数据宽度为16位
        DMA1_Channel1->CCR|=1<<10;        //存储器数据宽度为16位
        DMA1_Channel1->CCR|=1<<12;        //中等优先级
        DMA1_Channel1->CCR|=0<<14;        //非存储器到存储器模式
        DMA1_Channel1->CCR|=1<<1;                //允许传输完成中断
        MY_NVIC_Init(1,1,DMA1_Channel1_IRQChannel,3);//组2
}
void DMAChannel1_IRQHandler(void)
{
        if(DMA1->ISR&(1<<1))
        {
                FG_DMA_TC = 1;
                DMA1->IFCR|=1<<1;
        }
}

但是实际运行时有个怪现象,由于我需要AD采用密度比较大,将TIM2的周期定位80us,但是无法进入DMA中断,也就是程序死在TIM2_IRQHandler()中的while(!FG_DMA_TC);
但是将定时器周期改为160us时,程序就能进入DMA中断,程序不再死机。小弟实在想不明白,请各位多多指教,谢谢。

楼主(2016-05-09):
找到另一个现象,当定时器2周期设为80us时,中断优先级并没有设置成功,依然为0,设置成160us时,定时器中断优先级设置成功。导致DMA中断相应不了的原因应该是这个,但是不知道为啥设为80us时优先级设置就不对呢,MY_NVIC_Init()函数是用的原子哥开发板附送的,其他中断设置都没问题。

网友A:
你确定80us 都转换完了?会不会没处理完你就触发了?导致永远没法完成转换.
另外优先级你你开始转换之前就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确定80us 都转换完了?会不会没处理完你就触发了?导致永远没法完成转换.
另外优先级你你开始转换之前就设 ...

实际硬件仿真是由DMA中断请求的,只是Pending了,查看各中断优先级,发现定时器的优先级为0,高于DMA的3,定时器又没有退出,在等待,所以出现DMA无法响应,被挂起。但是不明白的是为什么定时器的优先级会设置失败呢,160us的时候就能看到定时器的优先级被正确设为5

网友A:
中断里面为啥还有等待?所有中断都不允许有等待代码.等待只存在主循环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由于定时器设置的周期太短,在定时器初始化函数中,最后一步是调用MY_NVIC_Init()函数进行优先级设置,但是还来不进行设置完成,定时器中断请求就已经来了,这是定时器中断优先级还是复位默认值0,定时器中断又死等DMA,而这时DMA已经设置好了,优先级为3,比定时器低,所以会被pending,将定时器设置改为如下就可以了。
void Timer2_Init(u16 us)
{
        RCC->APB1ENR|=1<<0;        //TIM2时钟使能
        TIM2->ARR=us-1;                //设定计数器自动重装值//刚好us
        TIM2->PSC=71;                //预分频器71,得到1Mhz的计数时钟
        //这两个东东要同时设置才可以使用中断
        MY_NVIC_Init(2,1,TIM2_IRQChannel,3);//抢占1,子优先级1,组2
        TIM2->DIER|=1<<0;        //允许更新中断
        TIM2->CR1|=0x01;        //使能定时器2
}

先进行终端优先级配置,最后使能定时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