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32926,Initial RTC后就不往下运行了。

楼主(2016-05-09):
N32926,为什么
Initial RTC
后就不往下运行了。
电压是正常的,
按复位健,有时能往下运行,有时就不能,可能是什么原因。

网友A:
看看程序里面是不是有while类似的函数

网友B:
杜绝单独的while等待死循环,一定要有个时间倒计时,如果超市了就死活都不能等待了。

网友C:
晶振起振了吗?电容焊接了没

网友D:
我也在M451中遇到过!单步追进RTC_OPEN函数里,就是有一个while等待INST(好像是这个),测电压都正常,只是启动不了RTC.后来遇到,在OPEN函数后面做断点,全速执行到断点,时钟却走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