驱动16路DC12-24V/2A电子锁,怎么解决?用mos驱动可以吗?

楼主(2016-05-09):
如题!什么方案比较好? 电路处理中应注意什么?

网友A:
1 继电器, 2 MOS管.  3 三极管.

选好型号,都可以的.

网友B:
用继电器吧,可靠性高一些,MOS管啥的,万一挂了挺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继电器, 2 MOS管.  3 三极管.

选好型号,都可以的.

推荐下型号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继电器吧,可靠性高一些,MOS管啥的,万一挂了挺麻烦

看网上的锁控板,没有继电器,是不是继电器不太合适?还是价格什么的不是最佳选择,还是有专门的锁控芯片可以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