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 PWM问题 求大师分析下!

楼主(2016-05-09):
这张图   PWM开始的位置怎么不同 开启定时器语句是紧连着的啊?
R$M(SI6~N@V{N[T2YNKT34A.png 这张图的问题是 开始的 先高电平后低电平  之后才是我设置的pwm  这是问什么?

网友A:
你看下芯片资料,在上电的时序里面PWM是什么样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看下芯片资料,在上电的时序里面PWM是什么样子的

这是我定义的一个IO口输出的PWM  ,在刚上电时,io口将处于高阻状态,相当于内部串有很大的电阻,既不是高电平,也不是低电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