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 could not open source flie "tmwtypes.h"

楼主(2016-05-09):
我把方法都试过了 把头文件放到工程目录下 再add files但是却显示could not link "tmwtypes.h"
第二种方法把#include "fdacoefs.h"修改为//#include "d:\MATLAB7\extern\include\tmwtypes.h"
两种方法都不行 这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A:
这个是干什么的头文件?

网友B:
你把那个header文件添加复制到你建立的proj下,然后利用addfile,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