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请问STM32F0 系列(包括0x0,0x2)的USB库是一样的吗?

楼主(2016-05-09):
请问STM32F0 系列(包括0x0)的USB库是一样的吗?求官方库地址;请问下图中的文件1从哪里可得,文件2为STM32F0  USB库中文件,谢谢!
本人使用STM32F0  CUBEMX搞定STM32F070F6  20管脚  最小USB系统,包括HID(鼠标),CUSTOM HID收发模式,谢谢大家

网友A:
你看一下芯片手册的寄存器是不是一样不就知道了么....

st 很屌,什么东西都改....尽量不要在不知道的情况下混用.
stm32cubemx 会帮你下载各种库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看一下芯片手册的寄存器是不是一样不就知道了么....

st 很屌,什么东西都改....尽量不要在不知道的情况下 ...

实际上现在的资料打包行为我感觉有点累赘。比如TI的资料。

第一,对于熟悉的人来说不需要下载那么多无关的东西。
第二,让新手学会自己找资料才好,一味的打包感觉会让人消化不了的感觉。

网友B:
说明你不会找资料啊。0x2是单独列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说明你不会找资料啊。0x2是单独列出来的。

其實我已經知道了,我只是不確定而已,請問你做過STM32F0x0 的USB設備嗎?我的QQ是2958043945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其實我已經知道了,我只是不確定而已,請問你做過STM32F0x0 的USB設備嗎?我的QQ是2958043945 ...

能要做USB的什么功能

网友:
在官方的标准库里面,你可以在ST官网搜这个,或者去二姨家的下载站搜。

网友C:
用cube库的话,使用cubeMx搞定一切

网友D:
有USB鼠标的资料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有USB鼠标的资料吗

鼠标USB库里面本身就有个例子

网友E:
特意下文档对比看了一下,IP核是一样的,具体细节可能有轻微改动。

网友E:
F072的1024缓冲最后256是跟CAN共享  F030好像没有CAN。

网友E:
找个F072的USB demo应该是能直接在030运行的。

网友F:
cubeMx的确很强大

网友G:
https://bbs.21ic.com/icview-583006-1-1.html官网STM32 USB资料汇总 + USB培训资料

建议你下载各系列的 stm32cube库,那里面都集成好了。很方便。
www.st.com/stm32cube 下载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