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关于晶振频率选择

楼主(2016-05-09):
我看到有的产品上用到4.194304m 晶振   查了一下 据说这个频率的好处在于可以通过分频得到类似32768这种值  在一些没有低速rtc功能的mcu上可以起到精确定时的作用  那我有一个疑问  用4m的晶振不是也可以得到一个精确的走时时间吗(如1s)  比如设置一个1ms的定时中断 1000次中断不就是1s了吗  这个4.194304m 的频率它的精确性来源于哪里呢?

网友A:
2的15次方是32768,使用这个频率的晶振,人们可以很容易的通过分频电路得到1Hz的计时脉冲; 通常工作频率越高,单片机等数字电路的功耗越大,32.768KHz这个频率比较低,对降低电路功耗有利

楼主:
引用 网友A:
2的15次方是32768,使用这个频率的晶振,人们可以很容易的通过分频电路得到1Hz的计时脉冲; 通常工作频率越 ...

可是我现在问的是4.194304m啊...这个晶振是需要用来给cpu提供高速时钟的  同时通过定时器得到精确的时基   我想知道用4m晶振的话比用这个频率的晶振差在哪里

网友B:
又的是在将就串口波特率,定时器的分频器一般比较完善,但是串口的分频器就很难说了,有时候连9600都分不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