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这个公式怎么算的

楼主(2016-05-09):
大师们,我想知道三个运放组成的电路,VOUT输出电压是怎么算的,能给个详细步骤吗,看这个图实在看不懂

网友A:
试着推导了一下 请前辈们指点下思路对不对?

网友B:
采用电工的办法,KVL与KCL就能解出来。
加上理想状态的虚短虚断!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着推导了一下 请前辈们指点下思路对不对?

是这样的,确实对的,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