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1x0 keil下模拟仿真应该怎么设置

楼主(2016-05-09):
GD32f1x0 keil下模拟仿真应该怎么设置

网友A:
Option for Target --> Debug,选择Use Simulator

网友B:
这个还需要选择相关的芯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还需要选择相关的芯片的。

会报错的
*** error 65: access violation at 0x40021000 : no 'read' permission
*** error 65: access violation at 0x40021000 : no 'write' permission

楼主:
gd32f130g6

网友C(2020-02-18):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不知问题解决没?寄存器都是0 ,无法更改

网友D:
这个单片机可以直接按STM32的芯片来仿真吗?

网友E:
尤其是32位机的时代,尽量硬仿吧,否则第1个倍频稳定那里软仿就过不去。必须手动修改寄存器状态位。 不复杂的应用,推荐大家支持国产MCU, 虽然8位51机没有硬防那么方便跟进去看断点,但至少价格比同类STM8同引脚 要便宜几毛(且FLASH更大)。 如果每月出货上K,就可以选STC的51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尤其是32位机的时代,尽量硬仿吧,否则第1个倍频稳定那里软仿就过不去。必须手动修改寄存器状态位。 不复杂 ...

不考虑8位机了,GD32E230系列的价格已经很便宜了,20脚封装的那种才1块6左右,32位的,性能强劲,特别是硬件乘除法器,就不是8位机能比的了的。另外就是运行功耗,我强调一下,是运行功耗,比51要少一大截。对于电池供电的产品来讲优势是大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