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外扩存储器写入数据出错

楼主(2016-05-09):
DSP外扩存储器时,有些地址写入数据正确,有些地址写入数据有时会有一位发生错误,比如写入0xFFFF时,观察内存结果为0xFF0F;写入0xFFDF时,观察内存结果为0xFF1F;同时,还有一个现象:会发生错误的那一位如果写入0、1、2、3、4、5、6、8、9、A、C时,不会发生错误,只有写入7、B、D、E、F时才会发生错误,而且7、B、D、E、F的共同点是需要同时用到三根以上数据线。

网友A:
建议先检查时序,以及你外扩存储器的布线(有可能某一根或两根有问题),还有干扰问题
一般存储器不是那么容易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先检查时序,以及你外扩存储器的布线(有可能某一根或两根有问题),还有干扰问题
一般存储器不是那么 ...

可是之前一样的PCB焊出来的板子是可以正常工作的。刚才换了个新的存储器( IS61LV6416L),发现原来数据写入错误的地址现在可以正常写入,但是原来正常的一些地址,现在又发生了写入错误。。。存储器是同一批次的,有没有可能存储器都坏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是之前一样的PCB焊出来的板子是可以正常工作的。刚才换了个新的存储器( IS61LV6416L),发现原来数据 ...

不可能,检查下焊接质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可能,检查下焊接质量

焊接应该没有问题。板子采用5v供电,一开始一个钽电容的正负极性接反了,导致电路的电平在跳,会不会因此把电路的某些元器件或线路烧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可能,检查下焊接质量

更换不同存储器芯片导致写错数据的地址变化了,这不能说明这个错误是和存储器有关的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更换不同存储器芯片导致写错数据的地址变化了,这不能说明这个错误是和存储器有关的吗? ...

要不然你换一个厂家的存储器芯片试试。
如果你的存储器购买渠道比较正规的话,一般他不那么容易坏的。如果购买渠道不正规,比如某宝上,就不好说了。

我比较怀疑是焊接质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不然你换一个厂家的存储器芯片试试。
如果你的存储器购买渠道比较正规的话,一般他不那么容易坏的。如 ...

焊接的话没虚焊没短路,还会有什么焊接问题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焊接应该没有问题。板子采用5v供电,一开始一个钽电容的正负极性接反了,导致电路的电平在跳,会不会因此 ...

有可能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焊接的话没虚焊没短路,还会有什么焊接问题吗?

如果确定没有虚焊和短路,那就不是焊接问题了。
另外,你的电路是怎么样的?检查过有没有缺陷?你没说也没上传电路图,就一直当完美的来理解。

这种问题要一点点地排查,从最有可能的地方入手,排查一部分再排查其他部分。

有条件的话,你也可以换个供应商的存储器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确定没有虚焊和短路,那就不是焊接问题了。
另外,你的电路是怎么样的?检查过有没有缺陷?你没说也 ...

我现在是怀疑新换上去的DSP可能有问题,因为DSP的ADC数据采集口0、1、2通道的采集结果竟然是一样的,但是我的1、2通道是接地的,0通道是接信号的。同样的PCB之前焊过一块是可以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确定没有虚焊和短路,那就不是焊接问题了。
另外,你的电路是怎么样的?检查过有没有缺陷?你没说也 ...

DSP是官网申请的,电路功能是用DSP来采集数据并处理以及控制DDS输出扫频信号。

网友A:
引用 楼主:
DSP是官网申请的,电路功能是用DSP来采集数据并处理以及控制DDS输出扫频信号。 ...

有条件的话用逻辑分析仪或者示波器观察一下写存储器的时序,看看操作时有没有被干扰什么的。

网友B:
这个用逻辑分析仪的看看的,这个跟数据的读取速率是相关系的。

网友C:
DSP是官网申请的

官网申请的芯片一般是不会有问题的

网友D:
这个现象比较少见的,是数据率出现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官网申请的芯片一般是不会有问题的

我的DSP的0通道接信号,其余通道都接地,结果ADC采集到的信号,0、1、2通道的结果竟然是一样的(不为零),我采集到的数据是保存到外扩存储器,DSP没坏的话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现象比较少见的,是数据率出现问题了?

同样的PCB以前焊了一块可以正常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用逻辑分析仪的看看的,这个跟数据的读取速率是相关系的。

没有逻辑分析仪。。。存储器和DSP都换过了,原来写错的地址现在写对了,但是原来写对的地址有些又写错了,这是为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条件的话用逻辑分析仪或者示波器观察一下写存储器的时序,看看操作时有没有被干扰什么的。 ...

示波器怎么观察时序?应该没什么干扰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有逻辑分析仪。。。存储器和DSP都换过了,原来写错的地址现在写对了,但是原来写对的地址有些又写错了 ...

说明错误并不是固定的,很可能是随机的。或者短期固定,长期随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明错误并不是固定的,很可能是随机的。或者短期固定,长期随机

没换存储器之前,错误的地址时钟错误,正确的地址始终正确;换了存储器后,同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明错误并不是固定的,很可能是随机的。或者短期固定,长期随机

找到部分原因了,我的数据线和地址线是复用的,有一部分同时是用来控制DDS扫频芯片的,之前扫频芯片一直有扫频芯片输出就以为芯片没啥问题,刚才把扫频芯片拆下来以后发现DSP的ADC数据采集不会再出现数据写入错误的情况,可是如果DDS坏了为什么还能正常输出扫频信号呢?还有原来说的ADC数据采集的1和2通道接地,结果采集出来的信号和通道0的信号是一样的,这个应该是DSP的ADC采集模块部分损坏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