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moCode下载] 单片机串口接收发送函数

楼主(2016-05-09):
/***********************************************************************************
*   标题:                  RS232串口通信试验                                        *
*   功能:串口接收数据后打印,按回车键处理命令,通过数组储存命令                  *
*         按 退格键 会准确地删除一位数据并清除串口的显示,尝试使用串口命令来清屏    *
*************************************************************************************/

#include <REG52.H>

sbit BEEP = P1^4;
sbit JDQ1 = P1^1;
sbit JDQ2 = P1^2;

bit Flag;
bit Flag_comm;
unsigned char ReData[5],SenData[5]; //接收数据缓存,发送数据缓存 ,不指定大小会waring,应该是怕溢出
unsigned char serial_receive[64];   //接收命令的数组

static unsigned char coun = 0;

void serial_print(char *str){
    unsigned char i = 0;
    while(str[i] != '\0')
    {
         SBUF = str[i];
         while(!TI);
         TI = 0;
         i++;
    }
}

//串口初始化,初始化函数需要改进,修改为自动计算配置
void serial_init(){
    SCON = 0x50;      //REN=1允许串行接受状态,串口工作模式1
    TMOD|= 0x20;      //定时器工作方式2
    PCON|= 0x80;
    TH1  = 0xFD;     //baud*2  /* reload value 19200、数据位8、停止位1。效验位无 (11.0592)
    //  TH1 = 0xF3;                 // //baud*2  /*  波特率4800、数据位8、停止位1。效验位无 (12M)
    TL1 = 0xF3;
    TR1  = 1;
}

//主函数,串口接收完整指令后解析执行命令
void main (void) {
    serial_init();    //串口初始化要加入配置
    ES   = 1;        //开串口中断
    EA   = 1;        // 开总中断

    serial_print("\n\rserial_init,waiting for input:\n\r");
    serial_print("common  input:");
    while(1)
    {
        if(Flag_comm == 1){
            serial_print("\n\r");
            serial_print("receive common:");
            serial_print(serial_receive);
            serial_print("\n\r");
            //这里将传入参数进行命令解析
            //solve(serial_receive);
            serial_print("excuseing !!!!!!!!!!!!\n\r");
            serial_print("common  input:");
            coun = 0;   //打印后清零串口计数
            Flag_comm = 0;  //处理命令后清除标志位
        }
    }
}

/****************************************************
               串口中断程序
******************************************************/
void serial_interrupt (void) interrupt 4 using 1
{
    if(RI == 1)        //RI接受中断标志
    {
        RI = 0;         //清除RI接受中断标志
        Flag=1;         //接收到数据
        *ReData = SBUF;  //SUBF接受/发送缓冲器
        *SenData = *ReData;
        if( *ReData != 0x0d ){     //等待接收回车
            if( *ReData == 0x08 ){   //退格键
                serial_receive[--coun] = '\0';//遇到退格键要把刚刚的值清0,所以是--coun
                serial_print("\b ");               //覆盖掉原来的值
            }else{
                serial_receive[coun++] = *ReData;
            }
        }else{
            serial_receive[coun] = '\0';     //遇到回车键,写\0,字符串终止
            Flag_comm = 1;                   //接收命令完成,解析命令
        }
    }
    if(Flag == 1){       //接收到字符就打印,避免存在输入过快无法显示
        serial_print(SenData);
        Flag = 0;
    }
}
//0x0d = \r 0x0a = \n   0x08 = \b

网友A:
是在哪个里面实现的printf函数,是系统自带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