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人杂谈]
μC/OS-II实验连载之三:调度器的上锁与解锁

楼主(2016-05-09):
OSSchedLock()函数停止任务调度,只有使用配对的函数OSSchedUnlock()才能重新开始内核的任务调度。调用OSSchedLock()函数的任务独占CPU,不管有没有其他高优先级的就绪任务。在这种情况下,中断仍然可以被接受和执行(中断必须允许)。OSSchedLock()函数和OSSchedUnlock()函数必须配对使用。μC/OS-Ⅱ可以支持多达254层的OSSchedLock()函数嵌套,必须调用同样次数的OSSchedUnlock()函数才能恢复任务调度。

在调用了OSSchedLock()函数后,OSSchedUnlock()函数恢复任务调度。任务调用了OSSchedLock()函数后,决不能再调用可能导致当前任务挂起的系统函数:OSTimeDly(),OSTimeDlyHMSM(),OSSemPend(),OSMboxPend(),OSQPend()。因为任务调度已经被禁止,其他任务不能运行,这会导致系统死锁。

实验效果:运行mytask任务10次(30s)之后 OSSchedLock()锁调度器,mytask任务循环执行70次后调度器解锁!

#include "includes.h"
#define  TASK_STK_SIZE   512 //任务堆栈长度

OS_STK   MyTaskStk[TASK_STK_SIZE]; //定义任务堆栈区
OS_STK   YouTaskStk[TASK_STK_SIZE]; //定义任务堆栈区
INT16S   key; //用于退出ucos_II的键
INT8U x=0,y=0; //字符显示位置
INT8U    times=0; //运行次数
void  MyTask(void *data); //声明任务
void  YouTask(void *data); //声明任务
void  main (void)
{
    char* s_M="M"; //定义要显示的字符

    OSInit(); //初始化uCOS_II
    PC_DOSSaveReturn(); //保存Dos环境
    PC_VectSet(uCOS, OSCtxSw); //安装uCOS_II中断
    OSTaskCreate(MyTask, //创建任务MyTask
                    s_M,       //给任务传递参数
                    &MyTaskStk[TASK_STK_SIZE - 1], //设置任务堆栈栈顶指针
                    0); //使任务MyTask的优先级别为0

    OSStart(); //启动uCOS_II的多任务管理
}

void  MyTask (void *pdata)
{
    char* s_Y="Y"; //定义要显示的字符

#if OS_CRITICAL_METHOD == 3
    OS_CPU_SR  cpu_sr;
#endif
    pdata = pdata;
    OS_ENTER_CRITICAL();
    PC_VectSet(0x08, OSTickISR); //安装uCOS_II时钟中断向量
    PC_SetTickRate(OS_TICKS_PER_SEC); //设置uCOS_II时钟频率
    OS_EXIT_CRITICAL();

    OSStatInit(); //初始化uCOS_II的统计任务
    OSTaskCreate(YouTask, //创建任务MyTask
                s_Y, //给任务传递参数
                &YouTaskStk[TASK_STK_SIZE - 1], //设置任务堆栈栈顶指针
                2); //使任务MyTask的优先级别为2
    for (;;)
    {
       if (x>50)
      {
       x=0;
       y+=2;
       }
     times++;
if (times==10)              //运行mytask任务10次(30s)之后
{
OSSchedLock(); //锁调度器,mytask任务循环执行70次
}
    if (times==80)
{
OSSchedUnlock(); //解锁调度器
}
        PC_DispChar(x++, y, //显示字符的位置
*(char*)pdata,
DISP_BGND_BLACK+DISP_FGND_WHITE );

//如果按下Esc键则退出uCOS_II
if (PC_GetKey(&key) == TRUE)
{
            if (key == 0x1B)
           {
                PC_DOSReturn();
            }
        }

        OSTimeDlyHMSM(0, 0, 3, 0); //等待3运行mytask
    }
}
void  YouTask (void *pdata)
{
#if OS_CRITICAL_METHOD == 3
    OS_CPU_SR  cpu_sr;
#endif

    pdata = pdata;

    for (;;)
    {
        if (x>50)
      {
      x=0;
      y+=2;
      }

        PC_DispChar(x++, y, //显示字符的位置
                   *(char*)pdata,
                   DISP_BGND_BLACK+DISP_FGND_WHITE );
                   OSTimeDlyHMSM(0, 0, 1, 0); //即该任务1秒执行一次
    }
}

注意:M字符是在一秒钟之内打印出屏幕的,说明调度器上锁后,mytask循环执行(没有3s的延时)知道第80次。

网友A:
OSSchedLock()函数停止任务调度,只有使用配对的函数OSSchedUnlock()才能重新开始内核的任务调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