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浮点计算

楼主(2016-05-09):
用stm8做浮点计算如下:
double tmp = 0;
tmp = 1.0/10.0;
预算结果为1.0,为何?求解,怎么解决?

网友A:
10/100.....

楼主:
感谢回复。
什么意思?如果用10/100运算的话结果也是1,如果写(double)10 / (double)(100)结果仍然是1.0

楼主:
难道还有什么寄存器要配置吗?求助

楼主:
我就想实现的东西如下:
由A=0,B=11,C在A和B之间,我要tmp=(C-A)/(B-A),可以用其他方法实现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就想实现的东西如下:
由A=0,B=11,C在A和B之间,我要tmp=(C-A)/(B-A),可以用其他方法实现吗 ...

既然是stm8,就不要用浮点了,把所有参与运算的数放大成整数来计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既然是stm8,就不要用浮点了,把所有参与运算的数放大成整数来计算

多谢回复:
问题找到了,我把参与运算的数定义为了double,所以放大了也没用,现在改为整型,放大后就好了,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