线性运算倍数

楼主:
(无正文)

楼主(2016-05-09):
求指点

电路原图

电路原图

楼主:
如下图所示

楼主:
昨天波形被失真了放大了6倍

网友A:
失真了谈什么放大倍数?运放有其线性动态范围。

网友B:
什么条件都没有,输入什么波形,幅值多少,频率多少,运放供电多少,供电电源是否满足要求,纹波多大,想要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光一个这玩意谁知道怎么分析,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什么条件都没有,输入什么波形,幅值多少,频率多少,运放供电多少,供电电源是否满足要求,纹波多大,想 ...

这是个脉冲采样波形电路,接22KV罗氏线圈传感器,频率8MHZ,供电12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