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对于LM723数据手册的疑惑

楼主(2016-05-09):
请问LM723内部的运算放大器输出端可以接电容到地?

网友A:
这是古代的IC啊,按它的图来就是

网友A:
看看比较完整的原理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古代的IC啊,按它的图来就是

我还是按他的图来吧。。。

网友A:
那个电容虽然会增加相移,但增益的抑制更大,所以不会导致不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