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1302 接发问题

楼主(2016-05-09):
  我用外接RTC DS1302                SCLK必须是P3^6,SDA 必须是P3^4 ds1302才能正常工作 几遍把SCLK接到3^5也会出现 71-71-71的乱码(8位数码管),不太明白原因。能否将SDA  SCLK 接到P2口?

网友A:
多半是那个脚还有其实地方在控制

网友B:
任何引脚只要有输入输出功能就可以,你这出现乱码,分明是你引脚定义,初始化没有全部接过来。或者你要的这个引脚还干了别的事干完不变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