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OPA1688ID同相比例例放大电路无放大

楼主(2016-05-09):
目的是想要电压幅值放大的,电路图如下:输入的信号是1MHZ方波,输出的信号是1MHZ的三角波,按理输出波形的幅值是要被话大的,可是幅值没有放大。哪位给分析分析,谢谢!

图画得不是很规范,为了方便大家看图,再上一张图:

补一下图,方波是输入波形,三角波是输出波形:

网友A:
你确定输入点的三角波幅度是5V?
还有就是OUT2和IN2-不用的话最好连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确定输入点的三角波幅度是5V?
还有就是OUT2和IN2-不用的话最好连起来.

第二组本来是有用的,这个图是我整理过的

网友B:
这个电路完全无法按你的想象输出。
放大1MHz方波需要很高很高的带宽才行的。
1片GBP仅为10MHz的运放怎能应付?并且其摆率仅8V/us,也就是说,目前能看到5Vpp的三角波已经很碰运气了(不过,其实你示波器上的信号频率还不到1MHz,所以才能看到5Vpp,如果真是1MHz的应该只有4Vpp了)。
所以不管你输入信号多大,增益多大,输出信号就这么大了。

楼主:
嗯,那实际需要的GBP是如何计算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路完全无法按你的想象输出。
放大1MHz方波需要很高很高的带宽才行的。
1片GBP仅为10MHz的运放怎能应 ...

谢谢回复,那么请教下BGP要如何计算呢?按我的理解10HMZ应该远远满足需求了。现在对于我的情况,有没有推荐的IC?不胜感激!

网友C:
运放电路能正常工作的条件是增益“无穷大”

1M频率下增益只有10,离无穷大差的远着呢,最少也要100倍吧,而且压摆率也太小了

网友D:
运放带宽不够,你的带宽只让方波的基波通过了

楼主:
补了下脑,我的需求是:
输入1MHZ的信号,Vpp为5V,输出电压增益为4,那么所选片子的最小GBW应为1MHZ x 5 = 5MHZ,最小压摆率为20V/us。

综上,由于所选的片子压摆率为8V/us,远远达不到20V/us,故无法满足实际需求。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运放电路能正常工作的条件是增益“无穷大”

1M频率下增益只有10,离无穷大差的远着呢,最少也要100倍吧, ...

不知我在9楼的说法对不对?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知我在9楼的说法对不对?

反馈那块知识还是没有完全掌握

我只能告诉你,增益越大,误差越小,当你的运放本身的增益和需要的增益差不多时,就像你那样,放大不到指定的放大倍数

增益要远大于,远大于,远大于(重要的说三遍)你所需要的增益

你需要四倍,怎么算远大于,起码要大个几十倍才能算远大于吧,所以最少选几十MHz带宽积的运放!

而且我再多告诉你,方波属于无限带宽,一般需要10倍以上带宽才能看起来比较好看,所以1M的方波实际相当于10MHz正弦波,所以实际要用100MHz带宽积的运放你才能得到看起来很漂亮的方波!

网友E:
楼主还应该考虑放大后的信号幅度和运放供电电压的大小吧

网友B:
真正的方波是不可能用线性电路放大的。所以,你必须约定带宽。

楼主:
换个片子,THS3092,按预想的输出了。用这个片子有点奢侈了,换其他带宽和压摆率低一点的片子应该也是可以的。

网友F:
上面各位让我长些见识了,模拟盲

网友F:
再请教下各位,AD811运放有发热现像,视频输入带宽20MHz左右,不知道其中缘由

网友G:
压摆率的问题

网友H(2020-03-27):
首先器件的基本选型就错了。
OPA1688是给音频用的,1MHz频率信号,对它来说已超出能力范围了。
应该选用高速工业类或者视频类的放大器。

对于器件的选择,应先做好基本功,比如输入信号的类型,信号的幅度和频率范围等。然后再去研究具体的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