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UC2845电路中电容容值的确定!!!

楼主(2016-05-09):
(无正文)

楼主:
空载测量  频率为50KHZ,但是C3的存在是不是会导致这个频率会因为带载而频率加大??

楼主:
就没个大神讲下吗?????????????????????????

楼主:
c2=1.8/50k*5.1K=7nF
F=50k
RT=5.1K
请问这个算法对不对呀?

网友A(2018-12-29):
请教一下,电路中8脚Vref电压被拉低,UC2845无法工作,拆掉电容C5就可以正常工作,电容本身没有问题,请问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网友B:
这个是要根据你的设计来选用相关的值,合理的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