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什么好的方法将连接线缆数据可视化?

楼主(2016-05-09):
现有一个大系统是由很多分系统、或单机、部组件组合而成,各部分之间由线缆进行连接,现有各分系统对外接口的管脚定义,以及相互之间连接线缆的明细,也即各分系统的线缆连接图和线缆明细表,暂时做了一个小软件用来进行查线,想请教一下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将这些线缆明细和连接图可视化,做成类似于地图一样的软件?大概样式是软件打开后,显示为整系统各分系统之间的线缆连接图,若选中某一个连接线缆,会调出对应的线缆明细表;或者通过线缆管脚定义查找到某一根特定的线缆!还请各位大侠指教一二!谢谢!

网友A:
还真没见过这样的可视化系统。
现场施工的时候都是给线缆编号,然后做好记录

楼主:
见别人做过,但不知是用什么技术做的,“可视化”这个词语可能有歧义,没描述清楚,软件实物的效果就是打开后展示的是一张整系统的线缆连接图,可放大缩小,各分系统、部组件均用一个模块代替,相互之间用线缆连接,单击某个模块可以查看其对应的接口,查看接口管脚定义,双击某个模块可进入下一层,也即打开分系统的线缆连接图;单击某一根连接线缆,可查看其线缆明细、针脚定义;也可提供搜索查找的功能,通过线缆标号、或针脚定义查找该线缆、以及其连接的对象,进而给出对象的接口、线缆的明细。这个程序主要是用来查线排故使用的,一般图纸太大也比较多,现场展开查看、携带很不方便!

网友B(2018-11-18):
可以看看www.netterrain.cn的可视化线缆管理,不知对你是否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