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电器] 求助:电动车充电器有时充电不正常!

楼主(2016-05-10):
附图一,为充电器外形图;
附图二,为充电器内部图;

故障描述(有时出现,几率50%):
和电池连接后,接通电源,充电指示灯亮,风扇不装,不充电。

请问,这是哪里的问题 ?

谢谢!

附图一

附图二

网友A:
看下充电器到车的那条线有没有断.

网友B:
典型接触问题,检查接头有没有手动的,电路有没有开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下充电器到车的那条线有没有断.

谢谢大侠 !

就是充电器的输出线了,对吗 ?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典型接触问题,检查接头有没有手动的,电路有没有开焊的

谢谢大侠 !

半年前,充电器曾受到过剧烈颠簸,固定的螺丝都断了,用胶点着,将就了这么长时间。应该是接触的问题 !

对充电器的原理不熟悉,大侠有这方面的资料没(如原理图、工作原理等),给小弟共享下

先谢谢了 !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大侠 !

半年前,充电器曾受到过剧烈颠簸,固定的螺丝都断了,用胶点着,将就了这么长时间。应该是 ...

充电器其实就是一个带恒流功能的开关电源,你这种现象是接触不良,但不一定是导线(所有接线的地方),也有可能是线路板开焊,仔细检查下,问题应该能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充电器其实就是一个带恒流功能的开关电源,你这种现象是接触不良,但不一定是导线(所有接线的地方),也 ...

谢谢大侠!

网友C:
接插头的问题占百分之60,采样电阻占百分之30,剩下的为虚焊故障  这个我修的不少

网友D:
“有时出现,几率50%”,这就8成判定“接触不良”。
1.无温升亦可风扇无启动;
2.灯亮未必能说明问题,总有一灯在亮;
3.咋知“不充电”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接插头的问题占百分之60,采样电阻占百分之30,剩下的为虚焊故障  这个我修的不少 ...

谢谢大侠指点!

请问,图中的哪个电阻是采样电阻呀 ?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时出现,几率50%”,这就8成判定“接触不良”。
1.无温升亦可风扇无启动;
2.灯亮未必能说明问题,总有 ...

前辈问的真好!

每次骑车后回家充电,都能听见风扇转动的声音;
有一次,插上充电器后,风扇没转,但两个指示灯都亮,当时以为正常,没管。可是,第二天骑车时,发现没充上电
注意到这个问题后,再次充电时,就注意风扇了:只要风扇转,充电就正常;反之,就充不上电...

网友D:
有一种根本没有电扇;第二种有风扇但不热不转;还有一种上电即转。
幸亏楼主还是个电工,不会观察多个灯都是干什么的,只知一个亮二个亮这样子。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大侠指点!

请问,图中的哪个电阻是采样电阻呀 ?

输出采样电阻在高频变压器的左上角也就是在带散热片整流二极管的上端的那个2w的电阻应该是0.1欧的吧 看不清具体数值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一种根本没有电扇;第二种有风扇但不热不转;还有一种上电即转。
幸亏楼主还是个电工,不会观察多个灯都 ...

感谢前辈 !

实在惭愧!好好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C:
输出采样电阻在高频变压器的左上角也就是在带散热片整流二极管的上端的那个2w的电阻应该是0.1欧的吧 看不 ...

谢谢大侠,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