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可以做ln或e^这些运算么?是直接调用math可以么

楼主(2016-05-10):
STM8可以做ln或e^这些运算么?是直接调用math可以么

网友A:
可以的,只要屌用math.h头文件就行了。都是通用的,跟单片机型号无关系,有关系的是运算速度而已。

网友B:
应该是可以的,简单的运算还是可以的

网友C:
stm8这种类型的单片机最好不要做这些吧,太消耗资源了

网友:
如果是要求速度不高的,完全可以,不要听别人忽悠。试试就知道了。

网友D:
绝对可以,我在8051上都用过,PI,指数函数,和三角函数。

楼主:
主要是计算精度,比如用泰勒展开算法来实现,展开次数少可能就不是很准,我主要想知道精度问题,费资源没关系,这里我只用了一个ln函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只要屌用math.h头文件就行了。都是通用的,跟单片机型号无关系,有关系的是运算速度而已。 ...

首先谢谢,然后:我现在主要关心的是计算精度,比如用泰勒展开算法来实现,展开次数少可能就不是很准,我主要想知道精度问题,费资源没关系,这里我只用了一个ln函数

楼主:
引用 网友D:
绝对可以,我在8051上都用过,PI,指数函数,和三角函数。

主要是计算精度,比如用泰勒展开算法来实现,展开次数少可能就不是很准,我主要想知道精度问题,费资源没关系,这里我只用了一个ln函数,资料不怕费,也就是您了解怎样查看这些math函数具体在单片机里面的实现方法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首先谢谢,然后:我现在主要关心的是计算精度,比如用泰勒展开算法来实现,展开次数少可能就不是很准,我 ...

精度是跟硬件无关,只跟算法有关系。

网友:
硬件性能上,如果算法是一样的,那么硬件速度只会影响计算的速度,那个跟最终结果无关,就好比做题目一样,会做都会做,方法都懂,只不过两个人,一个人算题的速度快,一个慢而已,如果给的考试时间足够,那都能得满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