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HAL库每天一例】第005例:GPIO-按键状态判断之中断式

楼主(2016-05-10):
【HAL库每天一例】系列例程从今天开始持续更新。。。。。
我们将**每天至少发布一个基于YS-F1Pro开发板的HAL库例程,
该系列例程将带领大家从零开始使用HAL库,后面会持续添加模块应用例程。
同样的,我们还程序发布基于HAL库的指导文档和视频教程,欢迎持续关注,并提出改进意见。
例程下载:
资料包括程序、相关说明资料以及软件使用截图
等级不够,不给发连接(去掉下面链接空格)
百度云:pan. baidu. com/s/1jIvrqlC
(硬石YS-F1Pro开发板HAL库例程持续更新\1. 软件设计之基本裸机例程(HAL库版本)\YSF1_HAL-005. GPIO-按键状态判断之中断式

/**
  ******************************************************************************
  *                           硬石YS-F1Pro开发板例程功能说明
  *
  *  例程名称: YSF1_HAL-005. GPIO-按键状态判断之中断式
  *
  ******************************************************************************
  * 说明:
  * 本例程配套硬石stm32开发板YS-F1Pro使用。
  *
  * 淘宝:
  * 论坛:ing10bbs
  * 版权归硬石嵌入式开发团队所有,请勿商用。
  ******************************************************************************
  */

【1】例程简介
  中断:本来处于正常状态(比如我现在处于写程序状态),突然有个外部因素干扰(比如快递员
打电话叫我去拿快递),然后马上处理干扰事项(跑下楼去签收快递),解决好后又回到原来正常状
态(拿好快递后又开始写程序)。在中断产生后一般会去执行中断服务函数,实现特定任务(这里跑
下来去签收快递就是中断服务函数内容)。
  STM32每个GPIO都可以做为中断输入引脚,另外还有一些内部资源中断,比如定时器中断,ADC
中断、DMA中断等等。外部引脚中断可设置为多种模式,比如上升沿触发、下降沿触发、电平触发
等等模式。
  KEY1和KEY2按键被按下时会产生电平变化,可以做为中断触发源,对应的把KEY1和KEY2对应引
脚设置为中断输入触发功能,当中断产生时,可以认为是按键按按下或者弹开。
  相比上个例程的扫描式按键检测,使用中断按键检测,可以达到更高的反应速度。

【2】跳线帽情况
******* 为保证例程正常运行,必须插入以下跳线帽 **********
丝印编号     IO端口      目标功能引脚        出厂默认设置
  JP3        PB0           LED1               已接入
  JP4        PG6           LED2               已接入
  JP5        PG7           LED3               已接入

【3】操作及现象
    使用开发板配套的MINI USB线连接到开发板标示“调试串口”字样的MIMI USB接口为开发板供电。
下载完程序之后,板上三个LED灯全灭状态,板上三个LED灯全灭状态,按下KEY1或KEY2对应LED和蜂鸣
器状态发生改变。

/******************* (C) COPYRIGHT 2015-2020 硬石嵌入式开发团队 *****END OF FILE****/

bsp_key.h文件内容:
#ifndef __BSP_KEY_H__
#define __BSP_KEY_H__

/* 包含头文件 ----------------------------------------------------------------*/
#include "stm32f1xx_hal.h"

/* 类型定义 --------------------------------------------------------------*/
typedef enum
{
  KEY_UP   = 0,
  KEY_DOWN = 1,
}KEYState_TypeDef;

/* 宏定义 --------------------------------------------------------------------*/
#define KEY1_RCC_CLK_ENABLE           __HAL_RCC_GPIOA_CLK_ENABLE
#define KEY1_GPIO_PIN                 GPIO_PIN_0
#define KEY1_GPIO                     GPIOA
#define KEY1_DOWN_LEVEL               1  /* 根据原理图设计,KEY1按下时引脚为高电平,所以这里设置为1 */
#define KEY1_EXTI_IRQn                EXTI0_IRQn
#define KEY1_EXTI_IRQHandler          EXTI0_IRQHandler

#define KEY2_RCC_CLK_ENABLE           __HAL_RCC_GPIOC_CLK_ENABLE
#define KEY2_GPIO_PIN                 GPIO_PIN_13
#define KEY2_GPIO                     GPIOC
#define KEY2_DOWN_LEVEL               0  /* 根据原理图设计,KEY1按下时引脚为低电平,所以这里设置为0 */
#define KEY2_EXTI_IRQHandler          EXTI15_10_IRQHandler
#define KEY2_EXTI_IRQn                EXTI15_10_IRQn

/* 扩展变量 ------------------------------------------------------------------*/
/* 函数声明 ------------------------------------------------------------------*/
void KEY_GPIO_Init(void);
KEYState_TypeDef KEY1_StateRead(void);
KEYState_TypeDef KEY2_StateRead(void);

#endif  // __BSP_KEY_H__

/******************* (C) COPYRIGHT 2015-2020 硬石嵌入式开发团队 *****END OF FILE****/

bsp_key.c文件内容:
/**
  ******************************************************************************
  * 文件名程: bsp_key.c
  * 作    者: 硬石嵌入式开发团队
  * 版    本: V1.0
  * 编写日期: 2015-10-04
  * 功    能: 板载独立按键底层驱动函数
  ******************************************************************************
  * 说明:
  * 本例程配套硬石stm32开发板YS-F1Pro使用。
  *
  * 淘宝:
  * 论坛:ing10bbs
  * 版权归硬石嵌入式开发团队所有,请勿商用。
  ******************************************************************************
  */

/* 包含头文件 ----------------------------------------------------------------*/
#include "key/bsp_key.h"

/* 私有类型定义 --------------------------------------------------------------*/
/* 私有宏定义 ----------------------------------------------------------------*/
/* 私有变量 ------------------------------------------------------------------*/
/* 扩展变量 ------------------------------------------------------------------*/
/* 私有函数原形 --------------------------------------------------------------*/
/* 函数体 --------------------------------------------------------------------*/

/**
  * 函数功能: 板载按键IO引脚初始化.
  * 输入参数: 无
  * 返 回 值: 无
  * 说    明:使用宏定义方法代替具体引脚号,方便程序移植,只要简单修改bsp_key.h
  *           文件相关宏定义就可以方便修改引脚。
  */
void KEY_GPIO_Init(void)
{
   /* 定义IO硬件初始化结构体变量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

        /* 使能(开启)KEY引脚对应IO端口时钟 */
  KEY1_RCC_CLK_ENABLE();
  KEY2_RCC_CLK_ENABLE();

  /* 配置KEY1 GPIO:输入下拉模式 */
  GPIO_InitStruct.Pin = KEY1_GPIO_PIN;
  GPIO_InitStruct.Mode = GPIO_MODE_IT_RISING;
  GPIO_InitStruct.Pull = GPIO_PULLDOWN;
  HAL_GPIO_Init(KEY1_GPIO, &GPIO_InitStruct);

  /* 配置KEY2 GPIO:输入上拉模式 */
  GPIO_InitStruct.Pin = KEY2_GPIO_PIN;
  GPIO_InitStruct.Mode = GPIO_MODE_IT_FALLING;
  GPIO_InitStruct.Pull = GPIO_PULLUP;
  HAL_GPIO_Init(KEY2_GPIO, &GPIO_InitStruct);

    /* EXTI interrupt init*/
  HAL_NVIC_SetPriority(KEY1_EXTI_IRQn, 1, 0);
  HAL_NVIC_EnableIRQ(KEY1_EXTI_IRQn);

  HAL_NVIC_SetPriority(KEY2_EXTI_IRQn, 1, 1);
  HAL_NVIC_EnableIRQ(KEY2_EXTI_IRQn);

}

/**
  * 函数功能: 读取按键KEY1的状态
  * 输入参数:无
  * 返 回 值: KEY_DOWN:按键被按下;
  *           KEY_UP  :按键没被按下
  * 说    明:无。
  */
KEYState_TypeDef KEY1_StateRead(void)
{
  /* 读取此时按键值并判断是否是被按下状态,如果是被按下状态进入函数内 */
  if(HAL_GPIO_ReadPin(KEY1_GPIO,KEY1_GPIO_PIN)==KEY1_DOWN_LEVEL)
  {
    /* 延时一小段时间,消除抖动 */
    HAL_Delay(10);
    /* 延时时间后再来判断按键状态,如果还是按下状态说明按键确实被按下 */
    if(HAL_GPIO_ReadPin(KEY1_GPIO,KEY1_GPIO_PIN)==KEY1_DOWN_LEVEL)
    {
      /* 等待按键弹开才退出按键扫描函数 */
      while(HAL_GPIO_ReadPin(KEY1_GPIO,KEY1_GPIO_PIN)==KEY1_DOWN_LEVEL);
       /* 按键扫描完毕,确定按键被按下,返回按键被按下状态 */
      return KEY_DOWN;
    }
  }
  /* 按键没被按下,返回没被按下状态 */
  return KEY_UP;
}

/**
  * 函数功能: 读取按键KEY2的状态
  * 输入参数:无
  * 返 回 值: KEY_DOWN:按键被按下;
  *           KEY_UP  :按键没被按下
  * 说    明:无。
  */
KEYState_TypeDef KEY2_StateRead(void)
{
  /* 读取此时按键值并判断是否是被按下状态,如果是被按下状态进入函数内 */
  if(HAL_GPIO_ReadPin(KEY2_GPIO,KEY2_GPIO_PIN)==KEY2_DOWN_LEVEL)
  {
    /* 延时一小段时间,消除抖动 */
    HAL_Delay(10);
    /* 延时时间后再来判断按键状态,如果还是按下状态说明按键确实被按下 */
    if(HAL_GPIO_ReadPin(KEY2_GPIO,KEY2_GPIO_PIN)==KEY2_DOWN_LEVEL)
    {
      /* 等待按键弹开才退出按键扫描函数 */
      while(HAL_GPIO_ReadPin(KEY2_GPIO,KEY2_GPIO_PIN)==KEY2_DOWN_LEVEL);
       /* 按键扫描完毕,确定按键被按下,返回按键被按下状态 */
      return KEY_DOWN;
    }
  }
  /* 按键没被按下,返回没被按下状态 */
  return KEY_UP;
}

/******************* (C) COPYRIGHT 2015-2020 硬石嵌入式开发团队 *****END OF FILE****/

网友:
终于看到这么好的HAL技术交流贴了,MARK一下,吃完饭再慢慢看。

网友A:
设置中断了的可是没用中断啊,KEY2_StateRead这不是普通函数吗,要是两个键按下间隔较小,有可能因为等待按键弹起就忽略另一个了吧

网友:
TM32每个GPIO都可以做为中断输入引脚,另外还有一些内部资源中断,比如定时器中断,ADC中断、DMA中断等等。楼主多开几个帖子,好好讲讲。

网友B:
STM32每个GPIO都可以做为中断输入引脚,另外还有一些内部资源中断,比如定时器中断,ADC
中断、DMA中断等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设置中断了的可是没用中断啊,KEY2_StateRead这不是普通函数吗,要是两个键按下间隔较小,有可能因为等待按 ...

中断服务函数在mian.c文件中,KEY2_StateRead在本例程中是没有用到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中断服务函数在mian.c文件中,KEY2_StateRead在本例程中是没有用到的

我知道啊,他写了这大篇,就个头文件符合主题

楼主:
因为这个例程是继承上一个例程:扫描式按键,KEY1_StateRead和KEY2_StateRead两个函数是上个例程的

网友C(2016-07-13):
不详细,不实用

楼主:
STM32F1入门福利:基于HAL库(CubeMX)的软硬件设计手册(持续更新)
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 ... amp;fromuid=17356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