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输入信号1MHZ,最大增益5,运放的BGP等参数如何计算?

楼主(2016-05-10):
如题,我做了一个同相比例放大电路,电压增益为5,信号频率是1MHZ,那么我应该如何合适参数的运放呢?最小BGP是多大,其他参数有没有特别要求?谢谢!

目前,按我的理解最小BGP应为5MHZ,就是增益和输入信号频率的乘积。

网友A:
GBP=5MHz,那么增益=5×0.7

网友B:
如果是正弦信号,也就是基本满足要求(其实我用过的是要根据信号性能需求留裕量的),但你放大的是含有高次谐波的信号如方波,就会失真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GBP=5MHz,那么增益=5×0.7

不是要X10,=50mhz吗?
5x0.7是什么意思?

网友D:
1、什么波形?——正弦波与非正弦波区别明显——包含丰富的高次谐波。
2、信号幅度多大?——大信号与小信号不同——大信号还要受限于SR
3、GBP是信号频率与增益积没错,但运放的GBP是代表了运放本身的性能(开环时),而运放闭环时的“虚短”是建立在理想运放基础上的——开环增益非常大。实际应用上也要保证开环增益远远大于闭环增益——负反馈深度足够,否则放大倍数偏差会比较大。

网友E:
一般来说经验公式就是待处理信号频率*放大倍数*N<=GBP 带宽,N取多少就要看处理什么信号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不是要X10,=50mhz吗?
5x0.7是什么意思?

单位增益GB=GBW/G=5/5=1Mhz
传输频率等于GB的正弦波衰减3dB,所以增益5×0.7。
如果传输矩形波,就不是以重复频率计算,应该以矩形波的频谱中表示斜率的最高次正弦谐波频率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