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三轴陀螺仪的使用疑问

楼主(2016-05-10):
使用了ST的一款芯片,自带三轴加速度传感器,三轴陀螺仪.现在需要计算线性加速度(采用卡尔曼算法滤掉重力).
由于三轴陀螺仪不熟悉,遇到点问题.
1.芯片静止于水平面时,读出的陀螺仪三个轴的值,是零吗?或者如何知道读出来的值是否准确.
2.在使用陀螺仪时,要进行哪些校正,校偏呢?怎么进行?
谢谢!

网友:
看看手册的说明文档,或者找一下别人做的例子的经验总结。

网友A:
陀螺仪是数字还是模拟的,如果是模拟的,那么会受到温漂的影响。
建议楼主去搜集一些关于陀螺仪的资料来看看。熟能生巧,多看,再结合数据分析,应该就会明白了。
平衡小车就会用到这加速度计和陀螺仪,所以这方面的资料应该很多

网友B:
什么芯片,看看芯片资料上怎么说的

网友C:
读出的三个值应该是相对值吧

网友:
上型号,看看有人用过没,ST出了好多种陀螺仪呢。

网友D:
ST有个开发板自带的有一个这种芯片,根据那个板子带的例程,还是很容易操作的。

网友E:
平衡时应该是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