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编程] 如何保存数据且断电变量不重置呢

楼主(2016-05-10):
想在dsp通电阶段对一个变量进行修改,且断电重新上电后还是保持修改后的数值,貌似是保存到flash里。。

有没有类似的代码或者实现方案可以供参考呢?谢谢大家。

网友A:
我仔细看了几遍描述,
发现就是把数据写到非易失存储器就行了,没什么特殊的。

网友B:
楼上总结的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仔细看了几遍描述,
发现就是把数据写到非易失存储器就行了,没什么特殊的。

是这个意思,不过我是初学。。不明白如何实现,或有没有相关的例子。。

设为变量的话上电后都会初始化为程序里设的值。。

网友C:
像网络   PCIE等设备都是通过EEPROM保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