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转向控制

楼主(2016-05-10):
控制一个电机驱动,其转向有其驱动板上两个管脚控制,一高一低时正转,一低一高时反转,同时两个都低时才可以刹车
现在只能给该驱动一个控制信号(单片机的一个IO口),怎样才能实现上述控制,谢谢各位了。

网友A:
单片机的一个IO口只有两个状态,而你需要三个状态。
那么只能是使用该口线串行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片机的一个IO口只有两个状态,而你需要三个状态。
那么只能是使用该口线串行输出。 ...

谢谢,能再说的稍微详细一些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能再说的稍微详细一些吗

举个例子:
74HC393是二进制计数器。用半片74HC393的低二位输出就可以具有四个状态:00,01,10,11。那么你需要哪个状态,该I/O口输出若干个脉冲即可。当然,单片机内部需要一个存储单元纪录该芯片当前状态。
正是个相当笨拙的方法,还可以有其它方法。

网友B:
你是I/O口不够用了吗?把电路贴上来,看看其他I/O口能不能借用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是I/O口不够用了吗?把电路贴上来,看看其他I/O口能不能借用一下.

其他IO口可以用,但是需要修改程序,可能改程序的难度更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举个例子:
74HC393是二进制计数器。用半片74HC393的低二位输出就可以具有四个状态:00,01,10,11。那 ...

谢谢,我试一下看看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我试一下看看

从7楼你回复老tyw的帖看,你是怕修改程序。
我的这个主意,更要修改程序。
其实,修改程序是“举手之劳”,比改硬件要容易得多。

网友C:
一根线可以四个状态:拉高、拉低、高阻、拉高同时又拉低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一根线可以四个状态:拉高、拉低、高阻、拉高同时又拉低

拉高同时又拉低?晕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拉高同时又拉低?晕

同时接上拉电阻和下拉电阻,结果就是上和下的中间了

网友C:
现在A DC 端口输出 256个状态貌似不是个事,关键限制因素在执行机构

网友D:
https://bbs.21ic.com/icview-644922-1-1.html
翻自己以前关注的一个帖子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同时接上拉电阻和下拉电阻,结果就是上和下的中间了

哈哈,问题是I/O口怎么实现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哈哈,问题是I/O口怎么实现

老tyw兄OUT了。
一根I/O口线,输出PWM,再RC低通滤波嘛,低通滤波之后也比电机正反转快得多。
不过,这么个程序,楼主更头大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老tyw兄OUT了。
一根I/O口线,输出PWM,再RC低通滤波嘛,低通滤波之后也比电机正反转快得多。
不过,这么 ...

晕,眼鼻子底下再熟不过的东东,竟钻进开关量三态里卡住了.哈哈,灯下黑哦.

网友E:
引用 楼主:
其他IO口可以用,但是需要修改程序,可能改程序的难度更麻烦

你是只做启停控制,还是要4种控制(正转/反转/停止/刷车).

假如做4种控制一定要改软件啊.

网友F:
引用 网友A:
老tyw兄OUT了。
一根I/O口线,输出PWM,再RC低通滤波嘛,低通滤波之后也比电机正反转快得多。
不过,这么 ...

pwm控制电机正反转需要两个IO口吧,虽然可以反向制动,用到驱动ic或H桥成本也会高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F:
pwm控制电机正反转需要两个IO口吧,虽然可以反向制动,用到驱动ic或H桥成本也会高的。 ...

你不知道,我那帖是回复老tyw质疑一根I/O口线如何实现高电平、低电平和高阻态以外的第四个状态的帖,并不是要用PWM控制电机。

至于你的疑问,我可以回答你:PWM控制电机转速和转向,可以用一条I/O口线实现。当然,硬件用得较多,成本较高。而且PWM控制转速转向,这也不是楼主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