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DAQ采集电压问题

楼主(2016-05-10):
我的板卡型号是6070E  我想采集一个直流电压源的电压。正负极应该如何连接到引脚上?有ai0 到 ai15 16个模拟信号输入。应该怎么接?我在相关手册上也没有找到。谢谢大牛帮忙解答

网友A:
输入其中一个AIO就好,另一端接地;
根据你电压的大小,软件可以设置输入电压的范围是多少,最大也就是约20V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入其中一个AIO就好,另一端接地;
根据你电压的大小,软件可以设置输入电压的范围是多少,最大也就是约20 ...

这个电源有正负极还有接地。那么我应该往NI怎么接呢?

网友A:
你是说电压有正负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电源有正负极还有接地。那么我应该往NI怎么接呢?

一般单端输入支持双极性

网友A:
如果信号极性和幅值还不满足, 就要在前端加调理电路了

网友B:
接成差分输入模式就可以测量正负电压了,应该是AI0(+)~AI8(-), AI1(+)~AI9(-)...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接成差分输入模式就可以测量正负电压了,应该是AI0(+)~AI8(-), AI1(+)~AI9(-)... ...

输入电压正负应该和差分输入模式没有关系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输入电压正负应该和差分输入模式没有关系吧?

理论上的确没关系,不过NI的这个东东的量程选择好像是这样设计的,要查下软件选择了。

网友B:
又查了下软件的量程选择,比如DAQmxErrChk(DAQmxCreateAIVoltageChan(DAQ_TaskHandle,ChannelNo,"",TerminalConfiguration,pSamplingParameters->LowLimit[0],pSamplingParameters->HighLimit[0],DAQmx_Val_Volts,NULL)),就允许输入电压的量程的最大值和最小值做为参数。所以bewind可能说得对,6070E单端输入应该是可以接受正负电压输入的,试一下就应该知道。NI有的产品的单端输入与差分输入的量程不一样,比如NI USB-6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