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请各位推荐可以耐压可达9KV的继电器

楼主(2016-05-10):
测试工装用的继电器,触点接通时8.3KV左右的电压,找不到合适的继电器,一般继电器没接通时直接触点不停拉弧,谢谢各位。

网友A:
直接问原厂,更专业

网友B:
高压开关。

网友C:
可以试试 干簧管 继电器。

楼主:
我在网上查到陶瓷真空继电器,最高的耐压可达30KV,不过太贵了,9KV耐压的350,这种元件合适吗?

网友D:
高压继电器的价格都很贵的啊,350已经很便宜了,你找的是什么牌子的,我用的是TOWARD的